比例换向阀的两个阀口开启面积的比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3):
结合绝大多数液压系统的实际情况,设阀的回油压力为0bar;油缸为单出杆插动油缸,设活塞两端的面积比为k。
在同等负载条件下,阀口开启面积比为k 的比例换向阀,其阀压降与阀口开启面积比为1的比例换向阀是不同的,经过计算,可以得出,当阀口开启面积比与活塞两端面积比相等时,阀的两个节流口的压差是相等的。这样一来,非对称结构就变成了对称结构。

我的问题是:
1、把阀的开启面积比做得和活塞两端面积比相等,这样阀本身的压差增多了,对系统有没有影响?
2、把阀的开启面积比做得和活塞两端面积比相等是否是从系统本身的控制性能角度考虑的,还是从阀或是缸的角度考虑的?具体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不清楚,请这方面有研究的同志谈谈。

网友:
这有关阀控缸性能问题。按阀和缸的组合可有:对称阀控对称缸,对称阀控非对称缸,非对称阀控对称缸,非对称阀控非对称缸四种组合。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在液压与气动、机床与液压、机械工程学报等刊物上均有论述,楼主不妨检索一下。

网友:
非对称解决了双向的流量增益问题,如果功率足够大的话双向特性一致,但也会带来其他附带的问题,比如双向力的不对称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