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15合金刀车45号钢,用仪表车φ14端面怎样磨刀粗糙度能达到0.8?

楼主(2008-06-13):
YT15合金刀车45号钢,用仪表车φ14端面怎样磨刀粗糙度能达到0.8?
请教,谢谢!

网友:
1、中心高严格对准!
2、刀具表面Ra0.4;
3、87度主偏角;
4、后角5-7度;
5、0.02-0.05的负倒棱。
6、转速1000;
7、进给0.05-0.15(加工验证)。

楼主:
十分感谢

谢谢!狙击手。太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速1000太低了,最高的V才华43m/min,起码都要2300以上才行,用数控刀比较好,手磨刀要求车工的技术比较高,刀也不耐用。

网友A:
转速也要加工验证的,要看设备的各项参数,才能确定。

网友:
加工14mm直径的零件,如果是转位刀具的话,转速我可以这样说——你的车床可以稳定开多少转,就开多少转。我们一般加工20MM或者以下的钢件车削,从来没有低过3000转的,要看机台性能,反正机床能开多快就开多快,从3000转起到5000转不等,转速要看设备参数,但不需要看加工验证了,要问题也是机床的问题多,转速高震动大而已。

引用 网友A:
转速也要加工验证的,要看设备的各项参数,才能确定。

网友A:
另,建议使用可转位刀片。修磨的刀具不能稳定刀具角度、安装精度,对加工的状况有很大的影响。刀片的价格因素是成本之一,但设备的折旧、人工费用也要考虑。
能用国产的刀具加工验证一下吗?

网友:
自己磨刀实际上一定、绝对、必然会比买“进口可转位刀片”要昂贵得多,真正昂贵的的转位刀具不是大家经常用开的M级刀片,例如WNMG,CMMT之类的便宜货,这个刀片来来去去就是十来块一片的东西,贵的是G级刀片,刀片经过成型之后刃磨过的价格起码都翻一倍以上,如果是一些高级的G级刀片,例如前角、后角、刀尖R都经过修磨的刀片,随便都是一两百块一片车刀的。而且你看见这些刀片之后发现原来和手磨的很相似的

引用 网友A:
另,建议使用可转位刀片。修磨的刀具不能稳定刀具角度、安装精度,对加工的状况有很大的影响。刀片的价格因素是成本之一,但设备的折旧、人工费用也要考虑。
能用国产的刀具加工验证一下吗?

网友A:
磨的能和可转位的一样吗?

网友:
磨合金的不行,我搞不到我所需要特定的砂轮形状,而且简单一点的可以磨出来,成本也严重超差了

引用 网友A:
磨的能和可转位的一样吗?

网友A:
你要什么样的砂轮?金刚石的能查到型号吗。金刚石的砂轮也不贵,才2、300元,能磨许多刀片的,原来买的军工厂做的砂轮磨了10000片铣刀片了(900元,10年前, 现在买不到了)。
一般的型号都能买的到。

网友:
不是什么型号的砂轮啊,主要是形状,例如我想要35度,40度V型砂轮,一些特殊外圆的砂轮,因为我没有数控磨床,只能以"面刀"也是要修正出什么形状的,就要搞出个什么形状的砂轮,我没办法仿形修整金刚石砂轮,所以就没办法自己修磨高精度的刀具了

引用 网友A:
你要什么样的砂轮?金刚石的能查到型号吗。金刚石的砂轮也不贵,才2、300元,能磨许多刀片的,原来买的军工厂做的砂轮磨了10000片铣刀片了(900元,10年前, 现在买不到了)。
一般的型号都能买的到。

网友A:
我不在单位,没法查 V型是什么样的砂轮,能上个简图吗?
能采购很多古怪的形状的砂轮的,先看看图,有机会帮你联系厂家。

网友:
我要在刀具上开个V型号嘈,就需要一V型的砂轮了,加上砂轮也很容易磨损,没能力修整砂轮,就算买到形状合适的砂轮又如何??

引用 网友A:
我不在单位,没法查 V型是什么样的砂轮,能上个简图吗?
能采购很多古怪的形状的砂轮的,先看看图,有机会帮你联系厂家。

网友A:
我以为是砂轮的型号。
修整砂轮很简单的,就用白刚玉的砂轮磨呀!

网友:
这样一搞,比买回来的要贵得多了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砂轮的型号。
修整砂轮很简单的,就用白刚玉的砂轮磨呀!

网友(2011-07-01):
是啊 越要求高越复杂越贵

网友:
还是不要 手磨了,买现成的刀片

网友:
用旧的金刚石锉刀修一下刀刃就行啦。

网友(2011-08-14):
自己研磨的 形状会更符合实际工件的加工要求 、刀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师傅 。   我只是个新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