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粒度单位目、um、#怎么定义,之间又如何换算?

楼主(2008-06-13):
粉末粒度单位目、um、#怎么定义,之间又如何换算?
一般um(微米)单位指粉末颗粒直径。
不知道目、#怎么定义?
um、目、#三种单位之间如何换算?

网友A:
所谓目就是在1个平方厘米中有多少个孔。其它的我想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在了社区里已经有很多资料啦,楼主请搜寻一下吧,我不想在这里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目就是在1个平方厘米中有多少个孔。其它的我想就不用说了吧!

目不是英制单位啊?

网友:
勘误(与耐火砖友商榷)

根据本人手头的资料,宇航出版社(N年前出版的)“常用材料计算手册”上所说:
目数系指一英寸长度上的孔眼数目。

网友:
外行人,只是孔眼数量,不考虑孔大小??

网友:
谢马元帅指正!

颗粒目数的定义: 所谓目数,是指物料的粒度或粗细度,一般定义是指在1英寸*1英寸的面积内有多少个网孔数,即筛网的网孔数,物料能通过该网孔即定义为多少目数。

网友:
回耐火砖友!

之前本人也有您这样的理解,好象一般常识都如此,自看了这本资料后,我一直以它为准,有客户咨询,我也提供出去。
根据这里的解释,与您的理论相左,不知您可有更准确的资料提供呢?
(这本书是1988年第一版的)

网友:
R:8

老马元帅您好:
我在外出差,手头和家里也没有资料。我只是在两个不同的网上看到了相同的答案而已。
感谢您提供的依据,以后依此为准直到有新的标准出版。学习了!

网友:
希望能有所帮助

1目=25.4/(网孔+丝径)

网友:
大家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找我.我是专门制定这方面标准的

希望我们能交流,共同提高,有这方面疑问的朋友,可以共同探讨,需要资料的,可以打个招呼,随时恭候

网友(2008-08-04):
目数是指在1英寸长度上网眼的数量。国际标准筛制上有目数与能通过该目数筛网的粉末的最大粒径的对照表,很多地方可以直接查到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一直都不是很了解这个概念,这下弄明白了
谢谢!

网友(2009-03-03):
目即1平方厘米上的针眼数 针眼的直径D=0.074㎜

网友:
谢谢老马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