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中心在换刀后Z向下降1mm, 寻找原因?

楼主(2008-06-14):
在正常产品加工中,在一次换刀后刀位下降1mm,此种情况在近十天内已出现了三次;
根据资询设备生产厂商系统工程师,
指出产生的原因有两个:
1、气压不稳定或太低引起吸力太低刀柄没吸到位;但工厂气压早设定为 0。7MPA ,气压保证的。
2、拉钉有磨损;但这是常规产品加工,一天要换刀几千次,只在十天内发生这种情况。
请大侠指点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因为发生一次就断刀一把,一把刀就值上千块呀

网友:
是同一把刀下降还是任意的刀下降,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就要检查主轴里面拉杆的弹簧是不是松了.

楼主:
主轴里面的拉杆?
这个倒没想到,
已经跟设备生产厂商联系好了,
周一过来看看.
我怀疑是主轴拉紧刀柄拉钉那个位置有铝屑或者拉紧处机械松动等原因,
等周一看维修人员了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机器,我觉得我个问题应该跟刀库有关系,如果是主轴拉杆或是拉钉有问题不会是出现的次数这么少,还有是否每次是同一支刀.

楼主:
是南京新浙的,
系统是FUNAC,
刀库是台湾北矩的,
前阵子出现过刀库换刀换一半时中停,
经多次维修后终于发现刀库的主电机接触不良,
经换电机换刀换到一半时中停现象消失。

三次故障中有两次是同一把刀,是一把最大的铣刀,因加工时切削量太大了声音过响马上停机。
另一把为小型钻铰刀,马上断刀!

网友:
三次故障中有两次是同一把刀,是一把最大的铣刀,因加工时切削量太大了声音过响马上停机。
另一把为小型钻铰刀,马上断刀!

最大的铣刀,考虑重量是不是超过设计标准了

小型钻铰刀,马上断刀!   是怎么个断法????

在正常产品加工中,在一次换刀后刀位下降1mm,此种情况在近十天内已出现了三次
请问你这个1MM是怎么测量的,是刚刚换刀,用仪器去测试的还是依靠产品的Z深度来讲的

我说我的看法:首先分析拉钉和主轴里面拉杆机构,估计是重刀具切削量过大,导致震动过大.
把拉紧机构造成硬伤,这个很容易观看,就对出问题的刀具的拉丁上看,有没有拉伤痕迹
还有就是换刀顶杆回位是不是不正常,在全国大赛前夕,我们对学院的设备协作维护的时候,发现一个CNC出现了这个现象.要调试行程.这个和拉紧机构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根据资询设备生产厂商系统工程师,
指出产生的原因有两个:
1、气压不稳定或太低引起吸力太低刀柄没吸到位;但工厂气压早设定为 0。7MPA ,气压保证的。
    我都怀疑这是什么样的工程师,他懂机床吗,拉刀机构是靠弹簧片拉杆拉刀的,气压是在卸刀的时候才起作用的,就是能蒙蒙外行的.典型的国产机床.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拉杆上有蝶形弹簧的,松了或者时间用的久了会发生以上情况.

楼主:
已对设备生产厂家反映了情况,
设备先继续使用,
气压再次调高.

网友:
那就对了,我觉得问题应该就是这把刀的重量较重,刀臂在换刀时主轴抓刀等待时间太短了,刀柄没有完全被抓紧刀臂就退回了,而铰刀断刀很可能不是这种情况造成的,请仔细确认故障.

网友:
我以前处理过这种情况,当时是一把大镗刀,手动装时一定要用力往上送一下,否则每次装刀时误差就会有几十丝的误差

网友:
是主轴下滑了吧
我想不是刀具重量的问题,刀具换好以后拉丁就抱死了,有磨损那也是很小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把结果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不应该是主轴下滑,
出现此问题时是刀柄未吸到位.
因最近尚能生产,
对方公司尚未派人过来

网友:
如果都怀疑主轴没有拉紧,你可以把刀装上去用手晃一晃,如果能感觉到动,说明他们之间有问题,有可能拉丁不标准,或者主轴的拉刀机构向下动了,还有可能就是刀柄的问题

网友:
压缩空气是用来打刀的,拉刀是靠碟型弹簧。如果以前正常,很可能是弹簧变形不能完全复位了
不过你这机床也可厉害的呀,一天能换几千次刀??
就算你换2000次吧,一次换刀15秒吧,2000*15/60/60=8.33333.小时
不知道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