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CAD画3d的天圆底方图啊?

楼主(2008-06-14):
谁会用CAD画3d的天圆底方图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这个不是太难吧?

网友:
这个容易得很,像我等“低手”都轻松画得出来,高手是不屑一顾的,别动不动就说上面的话,这里是藏龙卧虎之地,高手多得很。

楼主:
你看下你的边线是曲线了,
我要的是直线的.
OK

网友:
用线结构,先建曲面,再转实体...

楼主:
请问AutoCAD2004中曲面怎么转实体?

网友:
那也简单得很,可用曲面画

网友:
补充一点,曲面是无法变成实体的,至少,在04以下的版本好像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