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清洗与防锈方法---请教

楼主(2008-06-14):
我加工的零件只有φ10  L =10左右的大小,量很大。在加工过程中清洗主要用120号汽油,现在汽油贵而且很难买,请教各位领导,用什么可以替代汽油。

网友:
有专用的金属清洗剂。

楼主:
我再想知道用什么品牌金属清洗剂好,而且防锈?请教一下。

网友:
我们家都用洗衣粉洗,不过是不锈钢间

网友:
我们用的是嘉实多的 technicleanMTC系统清洗剂960.00/20kg,
防锈用的是嘉实多的rustiol4175 大概1万多200L ;
油性防锈用的是rustiol DWX21 6800/200L
选择清洗和防锈需要根据你的产品的材质,用途,以及与此产品相关的 其他零部件的关系来考虑,必须进行实际的实验试用,同时还要考虑是过程中的防锈还是最终的防锈与清洗。

网友:
清洗买个超声波清洗机就可以了效率高还干净,清洗剂用水性的就可以,如果防锈时间不是很长的话也可以用水性的防锈液,楼主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我发消息,我给你介绍个,经济实惠,我使用了效果也不错.

楼主:
棱形,你好。请教了

网友:
收到我的消息了吗

楼主:
棱形,你好,你的消息我没收到。我不想用超声波清洗机,成本太高。我想直接把零件放在清洗剂里清洗,防锈时间有10天时间即可。我想知道用什么清洗剂清洗干净,而且价格合理

网友:
防锈水来防锈好了,清洗也可以啊!

网友A:
用二氯甲烷之类的清洗剂洗,然后泡防锈油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们这里都有切削油,本来已经含有很重的防锈成分,基本上加工完了不是准备库存几年的东西,连防锈油都不用上,

引用 网友A:
用二氯甲烷之类的清洗剂洗,然后泡防锈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都有切削油,本来已经含有很重的防锈成分,基本上加工完了不是准备库存几年的东西,连防锈油都不用上,
请问你们那里切削油什么型号及生产厂家

网友:
我们厂都是用煤油洗的

网友:
可以考虑下用机床冷却液

因为一些机床的冷却液是特制的配液,兑水或其它溶质。具有一定的防锈清洗效果和成本较低,制作方便。

网友:
冷却液用定子油即15号机油即可

网友:
看见我给你的消息了吗你自己联系就可以,你就说四机的给你说的,价格很便宜,呵呵

网友:
WD-40  好用的。

网友:
用点亚硝酸钠个三乙醇氨就可以了

网友:
职业用68号切削液 清晰吧!

网友:
直接找清洗剂防锈剂厂家咨询,他们有专业指导

网友(2009-12-01):
防锈水来防锈好了,清洗也可以啊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煤油清洗泡防锈油就好了,机加工完毕可以一起完成,不需要专门的设备

网友:
按楼主所说,是用于加工过程中的清洗,防锈时间有10天时间即可。
7 d1 e' o5 l, d如果前道加工下来不是油污很重的话,常用的水基金属清洗剂就可以满足要求,清洗成本肯定比用汽油低。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什么低泡清洗剂,十天一点问题都没有,改天看一下具体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还有如果是热后精车的话可以控制精车留量,直接干切,免清洗的,保存十天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公司清洗剂用的是西安华龙的kt9808,是水基清洗剂,十几块钱一公斤,配比浓度2%-4%,防锈十到十五天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