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外螺纹画法

楼主(2008-06-14):
内外螺纹都可以用装饰螺纹线的,不过一般内螺纹都可以用Hole Wizard。
Insert-Annotaions-Cosmetic Thread
如果要在模型中显示装饰螺纹线,要选择如下选项。
View-Allanotations
Tools-Options-Document Properties-Detailing-Annotations Display-Display filter-Shaded cosmetic threads

网友:
英文的啊,看得不是很清楚,我以前画的螺纹无法标注尺寸,这个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也没有什么新意,也就是把螺纹装饰表现出来,TOOLBOX插件中就有

网友(2008-10-25):
不错,但是英文版的,改天试试楼主的方法..谢谢

网友:
装饰螺纹

我做了一个文档,不知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了一下,中文的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