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旋向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4):
齿轮两级减速,打五角星的那条轴输出轴
轴的转向在齿轮上用圈点圈叉符号表出来了
有没有什么因素影响齿轮齿向的选择?
这样选是不是没问题?

网友:
楼主,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估计你的意思是斜齿轮螺旋角的旋向如何确定,即选择右旋或者左旋?
个人认为可任意,因为配对齿轮为一右旋和一左旋。中间过渡轴(即图上中间轴)的齿轮旋向最好相反,这样可抵消一部分派生轴向力,减小轴承负荷。

网友:
按照力选择,即能够抵消而不是增加的旋向。

网友:
愚见

如果你的图是按照设计尺寸画的话,你的两级传动比分配可能有问题。设计出来的减速器低速级的轴可能会与中间第一级的大齿轮干涉。在强度可以的条件下,你也可以根据机械原理的知识合理计算一下中间轴两齿轮的螺旋角,可以使中间轴轴向力几乎为零。
我刚刚做完的课程设计,冒昧的提些小建议,请大家指教。

网友:
楼主,这张图是对的,像前面几位大侠所说,还有一些设计的细节问题要考虑

如果光考虑齿轮的旋向,两个原则:
1.相啮合两齿轮的旋向相反
2.同一根轴上两齿轮旋向相同,因为两齿轮一个主动,一个从动,可以抵消部分轴向力

网友:
就说这样选没问题吗,中间轴的两个斜齿旋向一致就没问题

网友(2008-07-22):
要根据轴向力确定旋向!!!

网友:
五楼说的比较有理有据。

网友:
主要以中间轴的两齿轮在传动时产生的轴向力尽可能抵消为原则进行考虑齿轮的旋转方向

楼主(2008-09-05):
呵,好久没来这个帖子都跟了这么多了
真是谢谢大家了
:handshake

网友:
大家说的很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