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尺寸不能选中和修改 怎么办?

楼主(2008-06-14):
这个问题 估计都家也遇到过
我想把别人给我的cad图像的尺寸做个修改  但是竟然改不了  连选中都不可以
高手出来振救啊
谢谢先!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正确安装就好了。
还有,解压的文件有问题。

网友:
也可能源文件不是用CAD软件画的.是由其它格式转化过来的

网友:
是不是块文件,你可以把图发上来看看,尺寸少重新标一下。

网友(2008-08-01):
我还遇到过明细表不能修改的,高手出出注意吧。

网友:
打出来的字有时候选不中,好像从07版开始的,09板也这样!同一张安装盘有的电脑没这个问题,有的就有这问题,把文件发到没这个问题的电脑上就能选中了!晕死!!!!

网友:
刚才百度了一下!
《按ctrl+A全部选择,然后点移动,移动一下。就可以继续编辑了。》

网友:
有的时候,人家交给你的图可能性是图层锁上了或是冻住了,不妨打开图层管理器看一看,兴许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遇到过一次。另外明细表不能修改,可能是别人写了块了,可以分解一下试试。以上仅仅是提供参考,呵呵!

网友(2008-09-03):
还有种可能就是这个图层属性被改变了,你可以试一下休改图层属性。以前也曾做过这种休改,把文件发给别人怕别人休改,所以就锁死图面了,只能看不能改。
你可以把图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2008-10-29):
笛卡耳坐标灰色吗

笛卡耳坐标灰色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看了大家的回答,再遇到的时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