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表面硬度高,耐磨性就好?

楼主(2008-06-15):
经常从听到耐磨性这个词,并且以为材料的表面硬度高,耐磨性就好..
但铜的表面硬度不高,还有POM等,但耐磨性都好..
请大侠从 受力形式,摩擦机理以及 耐磨性评定原理方法上 解释一下啊~!!!!

谢谢!

网友:
有个叫做自润滑性的参数吗?自润滑好的材料感觉会比较耐磨一些

网友:
是的,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硬度越高耐磨性也就好,铸铁的耐磨性好是因为灰铸铁内含有片状石墨的,我们知道石墨具有润滑性能.所以铸铁虽然硬度低但是耐磨性好就是因为石墨的减磨.还有就是表面的光洁度,表面光洁度越高,摩擦越小相对来说同种材料根据表面处理不同,硬度跟耐磨性是成正比的.

材料的硬度越高,耐磨性越好,故常将硬度值作为衡量材料耐磨性的重要指标之一。

受力形式   摩擦力   耐磨性

可以这么解释
但是耐磨性最好的材料不一定硬度高.最常用的耐磨材料比如铸铁硬度就不高,发动机的凸轮轴就常用铸铁.更典型的还有滑动轴承里的耐磨层是巴氏合金硬度也不高.还有蜗杆蜗轮减速器里为了增强耐磨性,一般用硬度低青铜合金做蜗轮.

耐磨,要求的是嵌入性和摩擦顺应性.就是材料磨过后能最快的形成两摩擦面的凹凸相配合的磨擦面.

如果单纯追求表面硬度.过硬的材料不容易磨合.反而会降低摩擦面的耐磨性.

网友:
摩擦机理,太深入的解释是比较苦难和复杂的。

肤浅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摩擦的过程中产生的微切削或擦痕作用。

硬度越高耐磨性越好。

楼主:
能否请 狗娃子  海归大侠解一下惑~!

网友:
根据磨损的机理:
如果是切入式磨损,则提高表面硬度可以较好的提高耐磨性;
而如果是冲击性磨损,则提高的效果会差一些。

网友:
我原来学过一些宝石的知识,按照摩式硬度,最坚硬的是金刚石,也就是钻石。

但是购买钻石时一定要注意一点,不要用钻石去划玻璃来辨别钻石的真假。这样有可能钻石会碎掉。原因可能和晶体的排列和解理有关。也就是说,在某个面上施加一个特定方向和大小的力,可能会使得晶体沿着解理的方向移动,从而碎裂。

网友:
解惑不敢当啊,只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俺觉得摩擦是两个表面间发生的事,所以对于耐磨材料而言,自身硬度高固然好,如果有可改善表面接触条件的性能就更好,就像3楼说的减摩作用、嵌入性和摩擦顺应性等等。

高锰钢大家应该很熟悉,有很好的抗冲击耐磨性。韧性好的奥氏体,在冲击时发生强烈的加工硬化,提高表面硬度,达到硬度和韧性的很好结合,耐磨效果很好。
如果材料中含有如石墨、六方氮化硼、硫化铁等具有片层状结构的物质,在摩擦中这些物质起固体润滑剂的作用,可以提高耐磨性。常见的铸铁,飞机发动机里的封严涂层等。
塑料与金属对磨时,塑料有很好的适应性,而且还可在金属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转移膜,改善耐磨性能。往复式压缩机的采用PEEK阀片代替金属阀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巴氏合金则是有油润化条件下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合金。它的结构是硬质点分布在软相上,摩擦中,硬质点起支持作用,软相被稍微多磨掉一些,形成的空隙正好容纳润滑油,改善润滑条件。

总体说来,俺觉得摩擦是两个东西间的事,就跟爱情一样,鲜花插错地方效果肯定不好。硬度高不等于耐磨性好。硬度高耐磨好,作为一个经验性的初步判断,还是有用的。

网友(2009-05-30):
马氏体起始温度和耐磨性是什么关系? 3# 无晨

网友(2009-08-07):
我能做降低摩擦系数的涂层,0.13呵呵QQ490068783

网友:
硬度高的当然耐磨,但不是唯一的
摩擦系数低也能达到耐磨的效果,比如PTFE
还是有就是两都的摩擦系数一致也能达到效果,铜的耐磨机理就是在初期进行损耗,以达到铜粉与铜的摩擦,系数一致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POM及PEEK的耐磨机理了,嘻嘻

网友:
"摩擦是两个东西间的事,就跟爱情一样,鲜花插错地方效果肯定不好"-----好玩啊,讲的有道理,但是摩擦学的理论太深了,讲深了不好理解

网友(2009-10-04):
我接触的太少了,开始认为硬度越高就越耐摩,没有认真思考过!

网友:
顶,我以前也是认为提高硬度就可增加耐磨性能

网友:
我也顶以下,我觉的关键还是看具体情况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