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柄和连杆之间的装配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5):
小弟在做关节机构的设计,用曲柄连杆机构驱动。
曲柄输出的转矩10—15Nm,曲柄与连杆之间的转动铰需要添加轴承减小摩擦吗?
如果需要,是滚针轴承还是滑动轴承好一些?
我知道发动机的连杆是套轴瓦的,但是我想我的这个机构不需要这么复杂。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迷津,谢谢,在线等~~~

网友:
有多大的?直接用个关节轴承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黑色经典o(∩_∩)o...,
请问一下,我的曲柄的直径20mm以内,能否直接套上轴瓦,轴套之类的呢?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比较小了,你要考虑一下受力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