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技术》PDF

楼主(2008-06-15):
真空技术
作者:王晓冬 等编著
出版社:冶金工业出版社
原价:50
出版日期:2006-9-1
ISBN:7502435719
字数:730000
印次:1
版次:1

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真空技术的基础理论、真空获得设备、真空测量仪表、检漏技术、真空系统设计的原理和方法。主要内容包括:稀薄气体分子运动理论、吸附与脱附、真空中的电现象、真空中的气体流动、真空泵的分类与性能、容积式真空泵、动量传递式真空泵、气体捕集式真空泵、真空测量、真空检漏、真空系统的组成、真空系统元件及连接、真空系统中常用材料和真空卫生、真空系统的设计计算等。本书既注重真空技术中的知识体系,又反映真空技术中的最新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真空技术与设备、过程设备与控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物理等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习教材,也可供真空技术应用、真空设备制造与使用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目录
1 绪论
1.1 何为真空
1.2 真空度的表征及真空区域的划分
1.3 真空技术的历史回顾
1.4 不同真空状态下的真空工艺技术
1.5 真空技术的应用领域
2 稀薄气体分子运动理论
2.1 气体在平衡状态下的物理特性
2.2 气体的迁移过程
2.3 蒸发和凝结
3 吸附与脱附
3.1 吸附现象及吸附机理
3.2 吸附和脱附过程的描述
3.3 溶解和渗透
4 真空中的电现象
4.1 电子发射
4.2 气体放电
5 真空中的气体流动
5.1 气体流动状态及其判别
5.2 气体的流量和管道流导
5.3 简单管道的流导计算
6 真空泵的分类和性能
6.1 真空泵的分类
6.2 真空泵性能的表示法
6.3 真空泵的用途及使用范围
6.4 真空泵的型号及规格表示法
7 容积式真空泵
7.1 液环真空泵
7.2 往复式真空泵
7.3 油封机械泵
7.4 罗茨真空泵
7.5 干式真空泵
8 动量传递式真空泵
9 气体捕集式真空泵
10 真空测量
11 真空检漏
12 真空系统的组成
13 真空系统元件及连接
14 真空系统中常用材料和真空卫生
15 真空系统的设计计算
参考文献

网友:
楼主想必是真空技术专家,真空系列的资料真全,谢谢分享。

网友(2024-03-05):
早期在社区活动比较频繁,现在依然有很大的收获,谢谢楼主和社区

网友(2024-04-17):
1.对检漏方法的一般要求
(1)检漏灵敏度高,可以检出很小的漏孔;
(2)反应时间短,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3)能定位、定量,即不仅能够找出漏孔的位置,还能确定漏率的大小,以便确定是否合乎质量要求;
(4)能无损检漏,不使被检设备受到损坏和污染;
(5)稳定性好,即保证足够长时间内灵敏度稳定可靠;
(6)所用“示漏气体”在空气中含量低、无毒、不腐蚀零件;
(7)检漏范围大,从大漏孔到小漏孔都能检测,以减少检漏设备的数量和费用;
(8)检漏时应洁净无油,满足一些特殊要求。
2.选择检漏方法的原则
(1)主要根据被检漏设备的允许漏率为依据,由于一个设备的允许漏率是很多漏孔漏率的综合,为找到一个单个漏孔,所选择的检漏方法的检漏灵敏度就要高于允许漏率1~2个数量级。如一个设备的允许漏率为10-11W,而必须选用的检漏灵敏度为10-12~10-13W;
(2)根据具体被检对象,所用方法简便易行、经济实用。
3.检漏方法的分类
按被检容器所处的状态可分为两大类,即加压检漏法和真空检漏法。
(1)加压检漏法。在被检容器内充入一定压力的气体(称试验气体或者探漏气体)或液体,当容器上存在漏孔时,气体(或液体)便从漏孔中逸出,从哪里逸出,逸出量的多少等,就可判断有无漏孔存在、漏孔位置和大小。属于此类检漏方法有:
水压法:将清洁的水压入被检容器中,一般水压在2~3个大气压左右,观察容器外壁有无水珠出现,根据水珠出现的位置大小和快慢,来确定漏孔位置和估计漏气量的大小。
气压法:将试验气体(空气或其他气体)压入被检容器,在外面检查有无气体逸出,具体方法有:火焰、气泡指示法(水槽法、皂膜法);氨检漏法;卤素检漏仪和氨质谱仪吸嘴法和放射性同位素法。其中卤素检漏法是,金属铂在高温(常用850~950℃)下产生正离子发射(主要是碱金属离子),这种发射遇到卤素气体时急剧增加,依据这个现象可以制成一种检漏仪器,即卤素检漏仪。
铂的离子发射现象被设置在一个探头中,探头是一支二极电子管结构,加热丝、阳极及不锈钢阴极组成一间热式二极管,后部安装吸气风扇,使用时不断吸进气体,工作时二极管的阳极由灯丝加热到850~950℃,阴极对阳极加有250V负电压并收集正离子,离子电流由电子电路放大后,用仪表指示,考虑到检漏时无暇观察仪表指示
示漏气体多用氯的卤化物,如氟利昂、氯仿、四氯化碳等,其中以氟利昂无毒、不可燃、蒸汽压力高、灵敏度高被广泛应用。检漏时,卤素气体充于被检件内,用外探头在外部
寻找漏孔。这种方法可检出10-9 Pa·m3/s的漏孔,工业产品一般为10-6~10-7Pa·m3/s。
(2)真空检漏法。将被检容器内部抽空后,再把试验物质施于容器外表可疑位置。如有漏孔,试验物质便通过漏孔
进入容器,通过一些方法或仪器指示出来,从而可判断出漏孔的位置和大小。属于此类的方法有:静态升压法;放电管法;真空计法;氢-钯法;离子泵法;高频火花检漏法;卤素检漏法;质谱检漏法。其中离子泵检漏法是,溅射离子泵的离子流大小可反映真空系统真空度的高低,因此,类似于电离真空计的方法,用离子泵的电流指示可对系统或被抽容器进行检漏。这也是一种既简单又灵敏的检漏方法。

网友(2024-09-26):
这本书到底咋样呢

网友:
威望有点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