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机大臂停留不住,总是升起后自动下降---请教

楼主(2008-06-15):
采样机大臂停留不住,总是升起后自动下降,请个位师傅指点一下,毛病出在那

网友:
采样机大臂停留不住,总是升起后自动下降-原因分析

采样机大臂停留不住,总是升起后自动下降-原因分析

大臂停留不住的现象,或称溜缸,是工程机械比较常见的故障之一。通常大臂油缸配置双向平衡阀或无杆腔配置单向平衡阀。若平衡阀泄漏,压力过低,或油缸密封内泄都会出现大臂停留不住,或溜缸。油缸无杆腔有气体未排净或者油缸密封泄漏也会出现溜缸。
1,平衡阀
若平衡阀无泄漏,停机后大臂油缸不会有出现溜缸现象。旋转平衡阀的压力调节螺丝,将压力调高或调低。若平衡阀正常,调高时下降速度减慢直至停止,调低时下降速度加快。
注意:试验前应在大臂下放置支架或用起重机的吊钩套索保护,以防坠落。
2, 油缸无杆腔有气体
可以排出油缸腔的气体,试试情况是否改善。
3, 油缸密封泄漏
若是油缸内泄。试验方法很简单,试验前应在变幅臂下放置支架,以防坠落。将油缸有杆腔一侧的平衡阀的调整螺丝慢慢释放,若发现出现溜缸现象,应立刻反方向旋转螺丝。此时出现溜缸应该是油缸密封已坏。
供参考。

网友:
楼上分析很全面,完全同意

网友:
老树新芽,分析很全面,完全同意,。
补充一下:
锁(平衡阀)后的零件外漏也会出现溜缸。
若锁(平衡阀)不漏,油缸内漏,也不会出现溜缸。

楼主:
我是个新手,多谢楼上的师傅指点。

网友(2008-08-25):
听楼上的师傅的

网友:
分析的很透测

网友(2010-11-02):
我需要找关于采样机的资料和图及设计人员,有的话联系我QQ:575210636

网友:
大师级的高人啊 学习了

网友:
真是佩服上面大师说的话,太精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