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车爪子?

楼主(2008-06-15):
车床用的时间长了,爪子不正, 呈外大里小的喇叭形 。
  内空130的薄圆套 ,  用爪子撑起来 (爪子一般有3个台   他撑的是最外面的那个)车了一刀     效果很不好  工件一夹就斜   这是怎么回事呢 ,  应该怎么车呢?
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指的是三爪吧?那东西还用车吗?直接去买就行了啊!也不贵啊

楼主:
.................老板觉得贵啊

网友:
楼主:如果三爪有斜度,镗爪时把卡爪镗一点倒锥,三爪有斜度原因:卡盘平面螺纹与三爪平面螺纹配合间隙太大.

游客

网友(2012-04-19):
说的在理

楼主(2008-06-15):
冰师傅换头像啦      我是新手   所以希望大家说的法子能详细些    比如  你们镗卡爪的步骤  月具体越好 再此谢过

网友:
反绷着车效果不好(还是喇叭)。在三爪的前端焊三个临时爪,用一法兰盘撑着车。

网友:
那是因为爪子用久了,爪子的螺纹和母体平面螺纹间隙大了,要么换爪子,要么就修爪子爪面,刀台打个1度。能减轻你说的症状。

楼主:
na那修的时候要不要用爪子撑个套 已防爪子受力让刀呢

网友:
修复卡盘爪,需要要撑着(或装夹),力量不要太大,条件艰苦的地方,就用YG8 的刀片,车速要慢,吃刀量要小,进给到最后一刀的时候,要有1°左右的锥度,这样会好用一些。

网友: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卡爪尽量靠里面一点的位置夹一根事先车好的短轴,然后用镗刀车卡爪内径,车速要低,进给量、深度都要小。修好后将短轴取出,再将原短轴所占的部分修大一点即可。

网友(点评):
总算有人说对了

网友:
上面的朋友对的

网友:
10楼朋友说的对。我就是那样镗爪子,不过转速和进给都要慢下来,不然用普通镗刀镗就容易崩刀了。

网友A:
白痴无聊的问题,谁都知道这是由于磨损过度引起的,更换新的不就完了??国人的思想为何如此落后,电线胶皮都开露了还有电工胶布缠着继续用,墙都开裂的房子把裂缝用灰补上就粉饰太平继续住,尽往歪门邪道上想!!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三爪撑着套圈,再车三爪,不过就怕你的钢筒变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痴无聊的问题,谁都知道这是由于磨损过度引起的,更换新的不就完了??国人的思想为何如此落后,电线胶皮都开露了还有电工胶布缠着继续用,墙都开裂的房子把裂缝用灰补上就粉饰太平继续住,尽往歪门邪道上想!!

追风好像话有点过了,不管大家对机械行业的认识有多深,大家都没必要打击一个虚心提问的人!再说楼主只是问怎么样车/镗爪子,这只是每个干车床都会碰到对爪子修正的问题。
简单的进行修正一下就可以用的东西真的没必要直接换新的,就算是有钱!你说呢?

网友:
我喝多了说话就这样子,你也别见怪 一般三爪形成这样严重的喇叭形变形,是由爪和卡盘的运动部分造成严重磨损所产生的,而不是爪面的磨损造成,车爪来修复只是饮鸠止渴之举,对于将三爪的重复装夹定位精度恢复是没有帮助的!!

   这和车床车爪为了适合工件外圆装夹直径的R意义是不一样的!我实话实说,怎么车这个三爪都不会车出有多高的重复装夹精度,既然是没什么要求了,去车它干嘛,不如就这样直接照用,反正我觉得怎么车都会是歪的,而且每次装夹之后都会不一样

引用 网友B:

追风好像话有点过了,不管大家对机械行业的认识有多深,大家都没必要打击一个虚心提问的人!再说楼主只是问怎么样车/镗爪子,这只是每个干车床都会碰到对爪子修正的问题。
简单的进行修正一下就可以用的东西真的没 ...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喜欢你的直爽!
一般来说三爪成严重的喇叭形再去修正的话都是直接配送的三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硬爪,这一般都是用来进行粗加工用的。
而你说的“重复装夹精度”一般是在软爪上吧。一般来说软爪拆卸后重装都要进行修正的(液压的一般就不修正了)。

网友:
说真的,车床现在的软爪硬爪我现在都糊涂得很,特意发了个帖子问了好象也没什么结论.

   一般我们对卡盘原配的爪叫"软爪","硬爪"是要另外买的,价格硬爪大概是软爪的10倍价钱左右,硬度是淬火HRC60度左右的东西!而且硬爪是根本没办法车得动的,只能用砂轮磨,强劲的断续切削加超高硬度,一刀进刀0.1,合金的可转位刀片还没车通一刀就崩刃了.用CBN我也没试过,刀片昂贵几百块一片,撞烂了划不来啊

引用 网友B:
呵呵。。喜欢你的直爽!
一般来说三爪成严重的喇叭形再去修正的话都是直接配送的三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硬爪,这一般都是用来进行粗加工用的。
而你说的“重复装夹精度”一般是在软爪上吧。一般来说软爪拆卸后重 ...

网友:
呵呵。。。其实也没必要分的太清楚。。
按你的说法来说,我们常用的爪子都是软爪。硬爪只是用在特殊加工上

网友:
修复卡盘爪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在卡爪张开车速要1200转左右,进给量0.1转进给、深度都要小。自制个刀杆。买个直径20砂轮装好、反复磨削、最后从内往外慢走刀退出OK.哈哈试一下肯定没问题

网友(2012-04-18):
只把卡盘的平面螺纹换了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正爪夹着车里面,外面抬介撑着车,大家自己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