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找正---请教

楼主(2008-06-15):
用百分表找正外圆时遇到了难题  :
只是在表针的地方很正  ,相差不过2~3丝 ,  但稍微把表针移个位置,   却是差20丝。    用了30分钟 才找正的相差5丝,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 请问有什么快的方法能迅速找正吗
注  只是爪子夹住工件外圆很短的出现这种问题    如只能夹到20CM    如果工件能抵住卡盘   则很好找正   .......百思不得其原因。

请教,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
你说的情况是:工件歪的,爪子又是偏心的,两种情况在一起就会有你的状况了。

网友:
工件伸出越长打出来越大

网友:
你可以用其他的零件代替,只要找到夹具的中心就好了,四爪可以自己找正

网友:
先不要夹得很紧,用百分表找正工件的端面,保证端面跳动在0.03mm就可以了,然后找正外圆跳动为0.05mm,如果楼主加工的工件比较长,要找两点的外圆跳动。这样找正的速度要快一点。

网友(2009-06-07):
表打一点,同时找正调整

网友:
我估计楼主的打表可能是测一点了,若要检查是否找正了,必须打两点看看,两点的结果基本一致,才说明找正了。

网友:
先不要夹得很紧,用百分表找正工件的端面,保证端面跳动在0.03mm就可以了,然后找正外圆跳动为0.05mm,如果楼主加工的工件比较长,要找两点的外圆跳动。这样找正的速度要快一点。
引用 网友A:

嗯,应该先保证端面跳动在最小值。然后在测外径跳动。

网友:
装夹问题,夹持段越短越容易出现类似情况,毕竟已加工好的外圆柱面(形成一工件中心线)在夹持中容易与机床回旋中心线成一定夹角,两线相交位置外圆跳动小,移动位置后变大,这很正常.6楼的方法不错,这才是老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