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泵频繁换向不能正常泵送---请教

楼主(2008-06-15):
我有台混凝土机器,俩个油缸柱塞式的.有个故障解决不了.请大侠们出出主意.谢了.油缸的俩个活塞杆频繁工作.不能正常输送.有接近开关控制换向.我现在不确定是接近开关的问题还是油缸的问题.

网友:
现场环境怎么样?
不排除现场有电磁干扰!
先从这方面入手看看!
如果 不行,在看看硬件哦。一点点排除!

网友:
楼主检查过换向阀了吗?

网友(2009-05-02):
先检查接近开关开关吧,油缸仅是执行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