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烧杯出现问题了---请教

楼主(2008-06-15):
我画的烧杯    在最后的时候     烧杯尖嘴的曲面要和烧杯壁曲面合并     可是我把它们合并却怎么也合并不了      研究一下午都没解决
请高手指点指点      或者是重新画个烧杯

楼主:
继续请教啊    哪位高手帮个忙啊

网友:
是否根据教程来做的?把曲面合并的要点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恩    都是照着书上讲的画的    合并那点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也试过好多次了   总是不行    就想看看高手是怎么画的    自己模仿模仿

网友:
我没试作,但基本思路如下:
1、用旋转建实体模作杯子
2、用可变截面扫描建实体模做鸭嘴
3、园弧过渡
4、壶工具形成内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厦门兄    先谢谢你顶贴    我试过了    就是在做嘴嘴的时候出问题了
做的嘴嘴老是和杯壁曲面合并不了     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

网友(2011-06-15):
路过!看看,刚着急,帮不上忙啊。

网友:
这个你得看看你那个嘴跟杯体是否重合得很好,你可以尝试把杯嘴画长些,伸到杯子里面去,再剪去不必要的,然后再合并

网友(2011-07-21):
合并关系可能有问题,严格按例题再再做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