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圆冲易崩的问题?

楼主(2008-06-15):
最近做了一幅新模具,用的是0.15的铍铜,可是在生产的时候圆冲总是因堵料断掉。

请教一下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先要解决堵废料问题!
下模剪口部分太厚;模具间隙引起;口内壁不光滑;

网友:
淬火不均匀造成的

楼主:
谢谢提醒,我这两天有把刀口加工的薄了一点,效果显著。但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刀口厚了、会这个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问题可以分析你加工的材料来解答

网友(2008-10-21):
凹模里积料过多,冲头的受力就大,当然好断,刃口薄了,积料少,当然好用,再一个就是凹模内孔的光洁度高一些,废料落下容易,也好用,再一个就是模具间隙。综合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