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8-06-15):
1、DOS版的FAPT LADDER在WIN98下安装,使用
直接把文件COPY到计算机的硬盘上,双击FLADDER.EXE即可; 2、在config.sys文件中,加入:device=c:\windows\ansi.sys(您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搜索一下,看ansi.sys文件在哪个目录下,就写上这个路径)
2、关于工件坐标系,丝杠间隙补偿 一台数控铣床,FANUC 0m系统,由于丝杠间隙加大,更改535号参数到实测值,加工发现,工件坐标系也偏了。回原点后加工,发现工件坐标系更改没法实现,改0.001毫米,实际加工时几乎偏了丝杠间隙的量,而不是0.001。把535改回原来的值,工件坐标系更改就正常了。改大补偿导致坐标系偏可以理解,导致坐标系改0.001实际偏移0.011不可理解了,请给予解释为感。那个参数设置不对吗?
答:PRM535范围 : 0 - 2550 (0.001mm)更改后需要重新建立工件坐标系,重新对刀。
3、编程和对刀的问题 (BEIJING-FANUC Power Mate O)
答:移动指令和T代码不能在同一程序段,须分开。 移动指令和辅助功能在同一程序段时,依照参数设定,可以先执行移动或同时动作。 另外,这两台机床在执行T指令时会移动一个刀具偏置值,这是对的,T代码本身就是执行刀具偏置的 G50 X_ Z_ T_ 的详细说明看操作说明,那上面说的比较详细;还有,刀架不在操作者的对面,这跟国际标准相反,可设定伺服参数改变X轴移动方向,就可使G02、G03、G41、G42是否严格遵照笛卡儿坐标系和右手定则
4、关于光栅尺 (FANUC 16M)
答:1、 1815#1=02、伺服参数设定画面:Number of velocity pulses: 8192Number of position pulses: 125003、设定flexible feed gear(N/M)原则:直到移动距离与实际距离一致。
5、咨询一下怎么使用 (FANUC 16i)
答:输入0-9999,再按PUNCH
6、CRT显示的坐标轴现在位置值是控制器的指令值还是坐标轴实际移动值,即编码器反馈值?
答:实际值。
7、FANUC系统中的SRAM,DRAM。FROM是什么类型的存储器?
答:SRAM:静态RAMDRAM:动态RAMFROM:Flash Rom ,可读写,不用电池保持
8、0-C系统PMC梯形图怎样才能修改?现已有FAPT LADDER,是否还要编辑卡;0-C系统梯形图是否固化在EPROM中,是否还需要专用写入器才能修改?
答:修改条件:1)编辑卡2)写入器及电缆3)PMC程序固化在EPROM中
9、机床联网 (FANUC 16iM)
答:如果是16/18IMB 本身都带内置网卡,其他的就看有没有网卡了,你可以观察一下又没有标准网卡插口,如果有,就可以联网,如果没有,可以追加一个网卡就可以了,软件有很多,看你们的需要,比如有BOP(BASIC OPERATION PACKAGE),CNC SCREEN DISPLAY 等
10、机床精度的调整 (0i-Mate-MB)
答:如果是16/18IMB 本身都带内置网卡,其他的就看有没有网卡了,你可以观察一下又没有标准网卡插口,如果有,就可以联网,如果没有,可以追加一个网卡就可以了,软件有很多,看你们的需要,比如有BOP(BASIC OPERATION PACKAGE),CNC SCREEN DISPLAY 等

楼主:
11、关于CF卡 (FANUC 0i A)
答:一起按下软键右端的2个键,并同时接通电源1 从SYSTEM MONITOR MAIN MENU中选择"7.MEMORY CARD FORMAT"。 2 系统显示以下确认信息。请按〔YES〕键。 3 格式化时显示如下信息。 4 正常结束时,显示以下信息。请按〔SELECT〕键。 详见维修说明书 附录C
12、关于主轴定角度的问题! (180is MB)
答:你问的问题是不是主轴定向?一般换刀时需主轴定向,机床厂出厂时已调整好了,如果发生偏差可调参数4077Spindle orientation stop position shiftM19不要加任何参数,只是定向。
13、0M 0I系统闭环和半闭环切换方法
答:改为半闭环方式不能只改37和1815,要根据螺距大小,电机传动比重新计算CMR DMR 柔性齿轮比及参考计数器容量
14、PMC-SA1类型编写的梯图在FLADDER III软件中转化成SB7类型的方法?
答:(1)运行FANUC"FAPT LADDER_Ⅲ"编程软件。  (2)点击[File]栏,选择[Open Program]项,打开一个希望改变PC种类的Windows版梯形图的文件(PMC-SA1)。  (3)选择工具栏[Tool]中助记符转换项[Mnemonic Convert],则显示[Mnemonic Conversion]页面。其中,助记符文件(Mnemonic File)栏需新建中间文件名,含文件存放路径。转换数据种类(Convert Data Kind)栏需选择转换的数据,一般为ALL。  (4)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然后显示数据转换情况信息,无其他错误后关闭此信息页,再关闭[Mnemonic Conversion]页面。  (5)点击[File]栏,选择[New Program]项,新建一个目标Windows版的梯形图,同时选择目标Windows版梯形图的PC种类(PMC-SB7)。  (6)选择工具栏[Tool]中源程序转换项[Source Program Convert],则显示[Source Program Conversion]页面。其中,中间文件(Mnemonic File)栏需选择刚生成的中间文件名,含文件存放路径。(7)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然后显示数据转换情况信息,"All the content of the source program is going to be lost. Do you replace it?",点击[是]确认,无错误后关闭此信息页,再关闭[Source Program Conversion]页面。?这样便完成了Windows版下同一梯形图不同PC种类之间的转换,例如将PMC_SA1的KT13.LAD梯形图转换为PMC_SA3的MM.LAD梯形图,并且转换完后的MM.LAD梯形图与KT13.LAD梯形图的逻辑关系相同。
15、FAPT-LADDER3设置I/O模块时,内置I/O是否不需要设置,机床侧是否也不需要设置,如不需要设置,地址应该是固定的吗?用PC机传输PMC程序时,格式怎样,机床侧除通信协议设置外,其它有否特殊要求,才能使PMC能被机床接受.
答:都需要设定,包括内置,外置,手轮等。使用电脑传输梯形图,格式是存储卡格式,和使用存储卡传输一样的。具体的通讯社定在PMC的I/O里面有通道,波特率,停止位的设定,和系统参数的传输设定不同。
16、FANUC 0I-MB 参数恢复
答:在机床调试过程中,勿将3208#0位SKY设为"1",致使操作面板上按键不能使用,只能将参数全部消除重新输入。 我想请问:除了将参数重新输入外是否有其他办法将3208#0位由"1"恢复为"0"?
机床正常状态下,一起按操作面板上:++三键能否将参数清除?
进入画面可以直接修改,3208#0 1->0
17、利用个人电脑中的FAPT-LADDER 3软件,实现PMC程序的回传 (18M)
答:FAPT-LADDER 3软件侧操作:1 Select - [Open Program] to open the program into whichdata is to be loaded.2 Select - [Load from PMC].The [Program transfer wizard Selection of transferred method screen appears.选中->NEXT->STORE TO PMC->一路NEXT下去到FINISHNC侧操作:SYSTEM->MC->I/0->CHANNEL=1 DEVICE=OTHERFUNCTION=READDATA KIND=LADDERFILE NAME=-1检查SPEED设置,按试一试
18、FANUC i系列 2021负载惯量比 (0i MB)
答:The load inertia ratio is displayed in percent.Speed gain = (1+LDINT/256) *100(%)要根据实际情况,越大越好,不震动为好。
19、宏程序,也就是说方括号和圆括号可能在一个程序中同时出现,在我以前用的机床上是用LCD下面的软键输入的,这样不会在不修改参数的情况下就能输入方括号和圆括号了.请问要实现这种功能时,应该怎么办?
答:3204 #0PAR 使用小键盘时,"["和"]"字符,0:作为"["和"]"使用。1:作为"("和")"使用。3204 #2EXK 是否使用输入字符扩展功能。0:不使用1:使用。注软键[C-EXT]是在程序画面的操作选择软键。用此键,可以通过软键操作输入"("、")"、"@"。使用小型键盘时,因没有"("、")"、"@"键,故使用[C-EXT]键。试一下3204 #0=0,3204 #2=1
20、FANUC-16如何关掉光栅尺
答:1.参数1815#1=02.伺服参数:2084/2085(N/M),设定=电机一转移动量(丝杠毫米数)/1000。2024=125001821=电机一转移动量(微米)假如丝杠为10毫米,则:2084=1,2085=100,1825=10000

楼主:
21、FANUC Oi-MB参数不可改写的解决方法

答:1.不能修改PWE,可能是将设定画面的3292#7改为1了,2。检查除了PWE不能修改外, 看其他的能否改动。3。926报警和伺服放大器之间的连接有关系,当出现该报警时,观察电器柜中的放大器各个数码管都显示什么?

22、梯形图传下来后用LADDER--3打开的详细步骤

答:打开LADDER III, 新建一个文件,PMC类型要和你的实际类型一致,然后再进入"文件"--"导入"(import), 选择"Memory card file" 再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名(传下来的梯形图),确定,就可以了。

23、FS10/11格式程序详解

答:18 使用FS10/11 纸带格式的存储器运行概述 通过设定参数(No.0001 #1),可执行FS10/11 纸带格式的程序。说明 Oi 系列和10/11 系列的刀具半径补偿,子程序调用和固定循环的数据格式是不同的。10/11 系列数据格式可用于存储器运行。其它数据格式必须遵从Oi 系列。当指定的数据值超出Oi 系列的规定范围时,出现报警。对于Oi 系列无效的功能不能存储也不能运行。详细参见B-63844C/01 编程 18.使用FS10/11 纸带格式的存储器运行 。
24、FANUC 0MD参数突然丢失

我公司一台卧式加工中心在运行中出现930AL和CRT显示条形乱码,重新关机开机后所有参数丢失.然后在开机状态下输入参数机床可以正常运行.不知这是为什么?

答:参数突然丢失,可能与存储板、电池或外部干扰有关,930也说明外部可能有干扰导致CPU工作不正常,出现系统报警。也不排除主板或其他PCB故障。

25、 FANUC 18I 926报警

一加工中心出现了926报警,之后控制系统的LCD上除报警信息外,无任何显示(当时电控柜内温度较高),不知何故.

答:926报警(FSSB报警)原因和处理 连接CNC和伺服放大器的FSSB(伺服串行总线)发生故障。如果连接轴控制卡的FSSB,光缆和伺服放大器出现问题,就会发生此报警。?? 确认故障位置 使用伺服放大器上的LED判断。使用伺服放大器上的7段LED可以确认故障的位置?? 伺服放大器的电源 如果某个伺服放大器的电源出现故障,就发生FSSB报警。由于放大故障 器控制电源电压下降,或编码器电缆的+5V接地,或其他原因造成电源故障,引发FSSB报警。?? 更换轴控制卡 如果由以上措施诊断出轴控制卡存在故障,就更换主CPU板上的轴控制卡。

3、 FANUC 0i mate-B 报警
一台车床经常出现920,911,930报警,其中930最多,请提供技术支持.

答:911 SRAM PARITY: (BYTE 1) 在部分程序存储RAM中发生奇偶校验错误。全清RAM,或更换SRAM模块或主板。然后重新设定参数和数据。920SERVO ALARM (1-4 AXIS)这是伺服报警(第一到第四轴)。出现了监控报警或伺服模块内RAM奇偶错误。请更换主板上的伺服控制模块930CPU INTERRUPTCPU报警非正常中断。主板或CPU卡不良。可以通过交换部件的方法确认故障部件,另外机床接地,外部干扰也必须引起注意

4、FANUC 0I-MB 参数不可改写
B轴不能回零,当B轴转到回零开关处开始减速,但转没多久就会出现90号报警,不能回零,不知是什么原因

答:90号报警说明:当不满足「在返回参考点的方向上,以相当于位置偏差量(DGN.300)大于128个脉冲的速度返回参考点时,CNC至少有一次收到了1转信号的条件,进行返回参考点时,出现此报警。检查:1.回零速度.2.一转信号

5、FANUC 18iM 加工中心

机床在停用一段时间后开机,出现报警: 701:OVERHEAT:FAN MOTOR 经查该报警为CNC系统冷却风扇故障,但是检查后发现风扇运转正常,报警一直不能消除掉。最后只有将参数8901的#0由"0"改为"1",屏蔽掉该报警。

答:风扇坏了,但还可以转动,只能购买一个新的更换

6、FANUC-18 机床报警 (FANUC-18)

在主轴过载后机床报警,报警号为751,主轴伺服模块报警号为AL-73请问怎样修理。

答:电机传感器信号断线。(1) 电机励磁关闭时发生报警的情形(a) 参数设定有误确认传感器设定参数。(b) 电缆断线 请更换电缆。(c) 传感器调整故障请进行传感器信号的调整。无法调整时或信号观测不到时,请更换连接电缆及传感器。(d) SPM 故障请更换SPM 或SPM 控制印制电路板。(2) 触动电缆时(主轴运行等)发生报警可能是导线断线,请更换电缆。有切削油侵入连接器部分时,请进行清洗(3) 电机旋转时发生报警的情形(a) 传感器与SPM 之间的电缆屏蔽处理故障确认电缆屏蔽处理。(b) 与伺服电机的动力线绑扎到了一起如果从传感器到SPM 之间电缆与伺服电机动力线绑扎到了一起,请分别绑扎。

7、FANUC 0I-M 351报警 (Oi-M)

一加工中心,OI-M系统,NC控制X,Y,Z,B 4 轴,B 轴为回转轴。 故障现象:在加工中,出现351报警,且均在N5 H6 Z344.2程序段处,但此段并没有B轴工作指令。出现故障后,4轴模块均出现"-"显示。重新上电后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此故障。现平均每班出现2-3回。 解决:通过诊断画面0203#5#6为1,故障范围为1:信号电缆连接不良; 2编码器,主板,伺服模块硬件不良。因为重起一遍后可以暂时排除故障,可以排除1。针对2,我们把编码器,主板,伺服模块的插头重插了一遍,没什么效果,故障还是有。

答:主要从1处查,和信号电缆有关,检查报警的轴的信号电缆线,看在什么时候有移动(往往在其他轴移动式,这个轴的电缆被拖动)。电缆线如果长期被折过来折过去,就会接触不好,报警就会不定期出现。这时候只能更换新的电缆了。

8、FANUC 0MD 408#和409#同时报警处理

机床出现408和409报警的原因有几种

答:一般不太可能同时出现408,409报警。408是通信不良,就是主轴放大器和系统(存储板)之间不能通信。一般是主轴放大器没有电,或接口坏了409报警,是主轴放大器出现了报警号码。具体的报警号码在放大器上显示。

9、FANUC 0i-mate-TB 风扇

系统出现"611,9113"号报警后,经检查电源模块冷却片风扇不转,更换另一台正常运转的风扇后正常工作。确认风扇坏。 购买同一类型的的风扇更换后仍旧出现上述报警(风扇正常运转),经检查发现此风扇虽然同一厂家生产但电流较之原来的0.1A大了0.03A,再将之与主轴驱动模块上的风扇实施对调,不再出现"611,9113"号报警,但在CRT上出现"FAN"闪烁,不影响加工。 问是否风扇的检测并不以来热敏电阻之类的检测元件,而仅仅是电流大小的检测而已?

答:最好购买同型号的风扇CRT上出现"FAN"闪烁是因为主轴驱动模块散热片上还有一个外部风扇有问题

10、FANUC 0i-Mate TB 971报警
在自动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971号报警,关闭CNC后再开启,报警消除

答:可能是I/O卡的电源或连接线松动。

11、 请问FS21T系统的506 ,507报警表示什么

FS21T系统的数控车床开机即报警506 、507,请问FS21T系统的506 、507报警表示什么,怎样解决?

答:506 OVER TRAVEL : +n Exceeded the n-th axis + side hardware OT.507 OVER TRAVEL : -n Exceeded the n-th axis - side hardware OT.硬件超程是否同时出现?-〉PMC未启动

12、FANUC 0M 位置显示 (FANUC-0M)

位置显示故障,位置显示由原来小数点后三位变为四位

答:参数修改: No. 0001#0 SCW 1改为0 即可

楼主:
1、FANUC 0i MC PMC输出

对于PMC的输出驱动电源,PMC有无具体的要求。如果电源我用DC24V作输出驱动电源,DC24V不采用有一定要求的稳压电源,而只用常规的桥式整流电源,不知道是否可以。如不行,有否具体的要求。

答:外部24VDC 输入 推荐的外部24VDC 电源(稳压电源)指标:(电源电压必须满足UL1950电源及电路配置 的要求输出电压:+24V±10%(21.6V~26.4V)(包括电压波动和噪声,见下图。)输出电流:连续负载电流必须大于CNC 的耗散电流 (在强电柜内允许的最高温度下)。负载的波动(包括突变电流):由于外部输出或其它因素使负载波动时输出电压不要超出上述范围。允许的输入瞬间中断持续时间:10ms(输入幅值下降100%时)20ms(输入幅值下降50%时)详细请参见连接说明书(硬件)有关电源一节。

2、FANUC 0M 3M 系统区别

FANUC系统0M、0T、0MB、0MC、0MD、3M、6M、11M、15M、16M、18M、20M、21M系统的区别

答:从旧到新 3 6 11 0 15 16 18 21同样为0系统,0MB为老的型号,可能使用直流或S系列交流电机T 和 M区别是用于 车床 还是 铣床目前FANUC的主要产品为i系列 0i(M /T) 16i/18i/21i->15i->30i/31i另外带0的系统如:160 180 210 系统是指带有PC功能的数控系统,可以执行windows98->XP的操作系统。

3、FANUC 0i-TB 宏程序

FANUC0i 宏程序多数车床用局部变量,加工中心用公共变量,请问它们的区别? 我看到的哈挺车床的宏程序有一句 GOO W0; 显示114格式报警,请问格式错误的原因? G76 螺纹多重循环中,交错进刀方式的完整格式是什么? G36 G37 它的功能和实际的操作作用? FANUC0i车床中,刀具寿命如何设置参数,使其能进行计数计算? FANUC0i中编程引导详细的操作说明书? FANUC0i中BOOT SYSTEM引导系统中,如何打开存储卡上的文件?如存在密码,请问密码是什么?

答:1.局部变量就是只在当前程序里面有效,而公共变量可以在不同的程序中共同起作用.2.出现114报警,是宏程序错误,要看整个程序.才能判断错在什么地方.3.G76的具体使用,可以参照操作说明书.4.是自动刀具补偿使用的代码.5.刀具寿命管理,最好由机床厂家在出厂时候配备好.6.编程引导在操作说明书中有.7.无密码.

4、FANUC 18M 全闭环回路与半闭环回路的区别

1.什么是全闭环回路与半闭环回路的区别是什么? 2.FANUC18M之主CPU板为什么有时取下来后几个小时参数等资料不会丢失,而有时又会丢失呢?

答:1.全闭环就是位置反馈来自导轨侧面的光栅尺,而半闭环来自电机的编码器。2.主板的电容上所冲的电量用完了就会丢失数据的

5、FANUC 0i-B 车削中心

主轴型号:a12/6000iP 主轴反馈用的是CZi sensor(A860-2140-T511)。 请问:高档信号与低档信号是不是由CZi sensor(A860-2140-T511),所分出的两根线传出,一根用于高档,一根用于低档?

答:不是,高低档是由MCC1,MCC2等完成的,(完成电机线圈的高低速切换)。而高低档的确认信号也是在接触器单元(或者叫速度切换单元)的辅助触点,送到PMC处理。

6、FANUC 0MD 键盘

何谓MDI键盘为全键盘

答:数字键与字母键是独立分开的,比标准键盘要长。可以输入# 等特殊字符用于MACRO B

7、FANUC 0MD 专用操作面板占用资源问题

0md系统,0md系统有专用操作面板接口,并且里面有管理软件。他占用的资源是X20、X21、X22、Y51,可我们不需要专用的面板,我们自己开发,用到了X20、X21、X22、Y51这些资源,发现这些资源不能用,如何解决。 我们的梯形图长度是700,可是发现生成的代码是从0000-3700,那么0000-3000应该是你们专用操作面板的管理软件,这个管理软件影响我们的X20、X21、X22、Y51正常运行,如何取消这个管理软件的运行。我们是通过232串口把程序下载进去的,每次下载都要从0000开始到3700结束,我们想知道如何只需要将3000-3700这段程序下载进去

答:从LADDER PROGRAMMER MENU中选 01从切换到PMC SYSTEM PARAMETEROPERATOR PANEL = NO; 1=YES/0=NO选0这样就可以不使用专用操作面板接口

8、FANUC 0i MB 梯形图语言编程

FANUC 0i MA和MB的区别在哪些地方。它们的梯形图是否一样。

答:处理时间不一样:0i-A有两种PMC:SA3(0.15μs) SA1(5μs)0i-B有两种PMC:SB7(0.033μs) SA1(5μs)

9、FANUC 0i MC数控系统的配置问题

FANUC 0I MA数控系统,配的是α和β系列的伺服放大器以及相应的α和β系列的伺服电机,现该为FANUC OI MC数控系统以后能否仍用原来的α和β系列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还是必须用αI和βI系列的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答:你好,0iA和0IB/0IC的区别就是放大器和电机不同,前者是α/β系列,而后者是αi和βi系列,不能互换。

10、FANUC 0i PB

1、对于FANUC数控需要做哪些程序和参数备份?除零件加工程序、PMC程序、CNC参数、螺距补偿、刀具补偿以外还有其它方面的数据需要备份的吗?对于一台数控机床或加工中心,是否有一套完整备份要求? 2、可以插在0i-PB系统CNM1B接口上备份或传送程序的PCMCIA卡叫什么名称?我在备份时,I/O设备不知道是选择[F-ROM],还是选择[M-CARD]? 3、机床的主轴和伺服轴的运动,是由谁直接来控制它的驱动放大器?是CNC?还是PMC?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4、零件加工程序中的指令如G01、M32、T01、S1000、F200等是怎样起作用的?和PMC有关系吗?还是直接作用于NC,然后NC控制SPM和SVM,由SPM和SVM来驱动伺服电机?PSM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5、PMC信号给NC的信号,例如G8.4,NC接着怎么处理?NC的信号例如F3.4是哪来的?在NC和PMC之间是否有相互共同可以读写的存储区? 6、维护手册上有的参数前加DGN的诊断参数,它们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和参数(范围0000~16748)有关系吗? 7、在参数(范围0000~16748)内设置的内容是怎么起作用的?PMC会用到吗?如果会,那是怎么样起作用的?

答:1.零件加工程序、PMC程序、PMC 参数,CNC参数、螺距补偿、宏变量数据需要备份,对于数控机床,以上数据都要备份。2 。[M-CARD],或者。3。直接来控制伺服驱动放大器是CNC,主轴是CNC通过PMC来驱动的。4。除M,S,T,B以外的代码都是CNC直接处理的,而M,S,T,B代码是CNC送到PMC处理的。PSM是电源模块,给SPM,SVM提供电源的。5。CNC和PMC之间打交道是靠G,F地址来实现的,G地址是PMC给CNC的,F地址是CNC给PMC的,至于这些地址的相互关系,就是靠梯形图(PLC程序)来实现的。6。诊断地址是用来诊断CNC,机床侧的状态或报警内容的。和参数几乎没有什么关系。7。参数就是CNC使用在不同的机床,使用不同的放大器等特性所设定的。也有和PMC相关的参数。

11、FANUC 0i mate TB

请问0i mate TB系统抱闸电机的制动线圈电压是24VDC还是90VDC?

答:24V DC

12、FANUC 0i MC的接口功能的问题

FANUC 0i MA和计算机的通信用的是HSSB,现在该为FANUC 0i MC以后,配的是快速以太网。请问FANUC 0i MC系统和计算机的通信能否仍用HSSB?

答:HSSB接口有两块板,系统和电脑各一块,系统这边的0IC 的0IB的是不同的,但电脑测的板是可以通用的(规格相同)。上面说的是使用光缆的HSSB,还有一种使用快速以太网接口的HSSB, FANUC 0i MC系统和计算机的通信可以使用用HSSB

13、FANUC 180is MB RAGID TAP!!

请问专家G62#6 RTNT;G7#0 RVS这两个信号应怎样使用?如果使用RAGID TAP中机床断电,丝锥还在孔中,重新开机后应怎样退出丝锥?和前面所写的2个信号有关吗?

答:刚性攻丝回退(M系列)概述当通过急停或复位导致刚性攻丝停止时,丝锥可能会切入工件,丝锥可通过使用PMC 信号回撤。该功能自动保存最近执行的攻丝的相关信息,当输入攻丝回退信号时,仅执行基于保存信息的刚性攻丝循环的回退,丝锥向R 点回撤,当回退值α 被设定在参数No.5382 中时,回撤距离可增加α。刚性攻丝回退的加工数据一直保持到随后指定的刚性攻丝指令前,即使在电源关断时也不丢失,因此,刚性攻丝后即使电源掉电也能指定刚性攻丝回退。

14、FANUC 21i α伺服马达 (21i)

α伺服马达后面有一个红色部分,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小方形的端盖,请问它的内部构造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如果打开的话对伺服有没有影响?

答:如果没有故障,最好不要打开。里面是编码器,红色端盖就是保护编码器的,还有密封条,防止进水,如果实在要打开,要注意还原后的密封。

15、FANUC 0i与0i mate区别

0i与0imate 在实际使用有何区别,加工精度两种控制系统会有差异吗? 使用这两种系统所配套伺服电机是否相同。0imate在加工中心上能否实现三轴联动,在数控车床上能否实现两轴联动。
答:1.实际使用时,区别很大,首先使用的电机不同,(alfa i/beta i),其次,轴数不同(4/3) 如果要加工模具,加工精度会不同,如果要加工产品(没有联动),基本一样。还有,0i 有很多特殊功能可供选择,而0i- mate则基本没有,所以如果要求不高时,可使用0i-mate,如果要求高,则要选择0i.2. 0i可以到4轴联动(选择), 0i-mate三轴联动(加工中心),或两轴联动(车)。

16、维修FANUC 0I-MATE

MATE-0系统,现在改为0I-MATE以后机床经常出现438报警.我们解决的办法是:通常将变压器的输入端电压由380V改为415V,但是现在这样也消除不了这个报警了.请问,这个与更换系统有关系吗?会不会是那些参数设的不合适?

答:只要电压正常,就不要提高电压,因为电压太高反而不要。438和下列原因有关:1。参数设定不合适,一定要按标准设定伺服参数,初始化参数时,要设定正确的电机代码。2。是否电机负载太大,是否只发生在一个轴上,还是所有轴都有,如果只发生在某一个轴上,可能那个轴负载太大,可通过观察伺服诊断电流来确认。3。是否长期在电机的高速段运行,检查一下,机床的最高速对应的电机转速(柔性齿轮比,和寄给、快速进给速度等参数相关)。

17、FANUC 0i MA JOG方式下工作,有补偿吗?

1,在JOG工作方式下,机床的进给运动还进行反向间隙补偿和螺补吗?我如何从机床上看出来。 2,在FANUC 0i-A功能手册第304页上,指数型加减数的图上虚线代表什么意思?Tc的加减数时间为什么没有设定在曲线的加速结束位置和减速速度减为零的位置? 3,加减速速度的控制是用加减速时间来控制的吗?可否用加速度值来控制,如何控制?

答:1.反向间隙补偿和螺补必须在参考点回零完成以后才能起作用。2.指数型加减数的图上虚线代表理想的加减速图形,实际由于机械负载及切削量而滞后。3.加减速速度的控制是用加减速时间常数来决定。目前不能用加速度值来控制。

18、FANUC 0i MA MARCO编程中遇到问题

1.MARCO编的程序为何一般都放在8000~9000之间,如何在程序列表中看到 这些程序。是否需要更改参数,如是,如何改。 2.MARCO中一些名词不知为何意思,烦请给我答疑。

答:1.可以使用任何程序名,只是8000-9000可通过参数锁住,如果锁住了,就不能看到了。2.参数是3202.4,3202.03.EQ:等于,NE不等于,GT大于,GE大于等于

19、FANUC 0i I/O LINK轴与PMC轴的区别

I/O LINK轴与PMC轴的区别 1。硬件上的连接方式 2。软件上的编程方法

答:I/O LINK轴是一个和系统独立的单轴放大器,通过I/O LINK 和系统相连,和系统之间的通信是通过I/O点进行的,而PMC轴和其他的数控轴在连接和硬件上都是一样的,只是控制信号能通过PMC进行控制。编程和其他控制轴相似,但是要注意他们所控制的对象。

楼主:
20、 Oi-Mate MB
Oi-Mate-MB是否有AIAPC(AI advanced preview control)这项功能?如何使用?是否要打开9000多号参数?具体是哪个参数?该指令是否为:G05.1Q1/Q0;因为我看见FANUC的功能表中明显表明Oi-Mate-MB的此项功能为标准配备!

答:有,叫AI先行控制,有基本参数控制。

21、FANUC 0i-MB PC监控CNC状态的问题

1.PC与CNC能通过以太网接口实现的功能有哪些? 需要进行哪些设置? PC能监控CNC的状态吗(如数控加工过程中数控机床的坐标信息)? 2.对于CNC运动中X、Y轴的位移信息,基于RS232;基于FANUC,能实现吗?如果可以,需要什么要求? 3.在FANUC的操作说明书中介绍有系统变量,如#5021~#5024机床坐标系的当前位置;#5041~#5044工件坐标系的当前位置;#5061~#5064工件坐标系的跳转信号位置; 【请问】:1.如何通过上述变量,读出数据; 2. G31跳转信号的理解和使用方法

答:1.以太网功能如下: 数据服务,远程诊断,开放cnc软件,SERVO GUID,等2.通过以太网可以监视数控所有状态。3.1)用宏程序赋值。2)G31是在程序中,如:G31Z100.F100 当执行此句时,如果跳步信号到达,则停止执行,跳到下句执行,比如,将当前坐标读出。

22、FANUC 0i-B 坐标系求助

G54-G59在FANUC15MB系统中是为了五面加工而设定的,在FANUC0i-MB中有何作用?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附加坐标系G54.1P1或G54.1P2或---或G54.1P48 (共计48个),已经有了6个坐标系,为何还要用48个附加的?

答:工件坐标系只是定义的一个坐标基准点,是为了编程方便而设定的,基本的坐标只有一个,g54-g59是6个,而G54.1P1-G54.1P48是扩展的48组,都是为了需要而增加的。越多越方便使用。比如,在一次装夹48个工件,或在同一个工件上有48个地方相同,编程时只要改变一下工件坐标系就可以了,你说的15MB的工件坐标系也是 同一个道理,并不是只用于五面体。

23、 FANUC 0i系统病毒的问题

我们机床的加过正式在没用DNC的情况下,使用的机床内存程序加工的!出现过两次莫名其妙的问题:一次是,G68没有带上;还有一次是,加工时工件过切。 分析完,加工程序后,结论:没问题!而且每个程序都不是第一次使用,都加工过两个以上的合格产品。 现在,我们对这些现象没有合理的解释,所以现在怀疑会不会是病毒所致。因为机床传程序的计算机前一段时间与局域网相连,有可能会染上病毒。

答:病毒,只能感染电脑,而对数控系统不可能有影响。请检查对刀,刀补,坐标系的设定,或操作不规范,都有可能导致加工出现异常。

24、FANUC 16i 18i 0i HRV1、HRV2、HRV3的区别

答:HRV1,HRV2 区别不大,主要是对电流的控制不同,HRV1 250微秒,HRV2 125微秒。 HRV3 是更高速的电流控制,使用的放大器和位置检测器以及DSP 都是高精度高速的硬件来保证的。同时 在程序中要增加"G05.4 Q1......G05.4Q0"来激活HRV3功能。

25、FANUC 储存器的区别

储存器FROM、DRAM和SRAM在用途上有那些区别呢?

答:FROM 系统软件、梯形图等;DRAM 工作区;SRAM 参数、程序

26、FANUC 编码器的区别

绝对脉冲编码器和a串行脉冲编码器在用途、功能和结构上有什么区别吗?

答:绝对脉冲编码器带电池,断电可记录机床位置,不必每次开机回零。
27、FANUC 0-MC PMC-L

pmc-l芯片可不可以利用市面上的EPROM拷贝器,拷贝。
答:请使用FANUC专用ROM写入器。

28、FANUC 16M NO.1815参数问题

NO.1815参数的APC,和APZ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因为我发现有的机床为1,有的机床为0 这两位应如何应用

答:APC是绝对式脉冲编码器,当使用此编码器时,上电不需要回零。APZ是当使用绝对编码器时,判断是否回过零。

29、FANUC MATE 0伺服参数的设置

进给轴螺距是4毫米,计算柔性齿轮的设定:X进给轴为1:1直接传动,F.FG=4000/1000000=1/250,参数2084X轴设置为1,2085X轴设置为250,该轴参考计数器设置为4000,以上计算不知对不对

答:对。

30、FANUC 0i 主轴电机

1) 请问贵公司的主轴电机和驱动器可否不配任何FANUC控制器之情况下单独使用只用? 2) 车床"C"轴的控是否也用主轴电机作为进给驱动器?
答:1) 不可; 2)是。

31、FANUC 伺服HRV控制

请教HRV控制的概念与普通的伺服控制有何不同及其特点

答:HRV是高响应矢量控制(High Response Vector)的英文缩写,是在FANUC的数字伺服系统中通过对电流环控制环的技术改进,从而改进了伺服电流环的特性,改善了伺服的性能。在采用HRV以后,减少了电流环电流的延迟时间,提高了电机在高速旋转时的速度控制特性,同时提高了Alpha L和Alpha M的最大扭矩并且增加了强切削时的OVC报警极限。使用HRV功能后,最突出的特点是伺服系统在高增益环境下能够保证伺服系统的稳定运行,从而实现了伺服系统的高精度的加工。

网友:
FANUC 0M系统的在线加工问题

我第一次使用FANUC 0M系统的加工中心,G66,G68等宏程不能用,机床的内存也很小(只有13K),加工复杂一些的零件会很麻烦.想问一下机床直接与电脑联接进行在线加工怎么设置?

网友(2009-08-06):
路过。。

-----------------------------------------------------------
仿制、定制 进口电缆电子线: 高柔性电线 、设备往复拖链电缆、通信电缆、极细屏蔽电缆、复杂结构的复合电缆、辐照线缆,$进口质量,国产价格¥ 0131-9677-9722;XL_F163@126.COM

网友(2011-11-05):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不错 下次 再接再厉

网友:
好资料,楼主顶你。太有用了

网友:
很全面  楼主辛苦了  期待你的新帖

网友(2012-05-08):
楼主辛苦了,太感谢了。资料很有用。

不过我想确定一个问题,主轴是CNC通过PMC来控制的?我看的资料中,主轴都是系统直接控制的啊!

网友(2013-01-02):
这个必须留记好

网友:
这个必须留记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