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速度闭环是怎样形成的?

楼主(2008-06-15):
看到一张电路图,ytmc-2146是台湾运泰演算型中心卷取控制板,对卷取机的变频驱动器输出电流大小进行比较,卷取功能是利用变频器的高性能失量转距控制方式,在卷径、卷大或卷小时进行衰减和增益,属于速度闭环的转距方法.那么它的速度反馈信号是取自何处.另附YTMC-2146内部流程图,谢谢指教

word 图纸,205kb ,张力卷取控制电路图

网友:
我的微笑网友好!
.
测量某一旋转物体的转速,一般是在这个“被测转体”的“旋转轴”处接一个旋转脉冲发生器(光电脉冲码盘)。
.
以前,我答过类似的一道题,帮你做个链接。
.
syw  080616---06.06

用PLC、变频器测电机轴扭矩(请教)===7楼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35035&highlight=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大侠的及时指教,及提供的资料.那么这样说来图中的反馈信号应该是由速度检测编码器通过PG CARD ,由变频器处理后从FM脚到YTMC-2146的W脚,形成速度信号负反馈.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我的微笑网友好!
.
速度检测信号应该从(2146)控制板的“EW1”“OV”两个引脚输入。
.
变频器的实时信号,从2146的W脚输入是对的。
.
syw  080617---02.52

楼主:
谢谢,这么晚还在社区指教晚辈,辛苦了.多注意休息啊.
我在思考这张图纸的后半部分,理解不了的话,可能还要大侠您点拨一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