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0X3的螺纹能承受多少吨

楼主(2008-06-15):
我感受设计的280/140*1050油缸活塞杆为内螺纹M100*3压力25MPA请问能承受多少径向力?油缸是两头耳环的耳环、材料是20号钢。请大家帮我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受设计的280/140*1050油缸活塞杆为内螺纹M100*3压力25MPA请问能承受多少径向力?油缸是两头耳环的耳环、材料是20号钢。请大家帮我算一下

楼主:
请确定一下280/140-1050计算条件:
1.两头耳环的材料是20号钢,还是活塞材料20号钢?
2.为什么要选用20号钢?
3.M100x3是杆外端与耳环连接螺纹还是杆内端与活塞(或环、缓冲环)连接螺纹?连接螺纹的有效长度?
4.所有偶件的材料状态?
5.径向力承受能力与油缸安装状态有关,两头耳环支承状态?若两端为球铰,只需计算压杆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缸是用推力带有一定的倾斜角大概有30度左右,两端为球铰。耳环连接螺纹是杆端内螺纹连接,连接螺纹的有效长度100MM。活塞,导向的材料是45号锻件。

网友(2012-11-19):
我算着M100X3的稍微欠缺点。最好螺纹再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