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化学方法可以退掉喷漆?

楼主(2008-06-15):
单位一机架,外协把不该喷漆(环境温度,静置干燥)的部位,全给喷上了油漆,机架部位不能刮伤,不能打磨,不能刮,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去除喷漆?

网友:
一般有下列几种方法:
1、采用脱漆剂,但是市面上脱漆剂品质差距比较大,好的效果很好,差的效果很差;
2、喷丸,喷塑料丸,这样即可以将漆层去除,有不会伤及基材

网友:
一种土办法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在喷柒面上不小心滴了一滴杀虫的敌敌畏在2~3秒内敢紧擦去,结果沾上敌敌畏的柒面被整齐的除去.不仿一试.

网友:
最可行的办法就是用喷漆时配漆用的稀释剂洗掉。

网友A:
使用丁酮就可以咯。

网友B:
真正的可以处理掉油漆的简单经济的方法:

用汽油浸泡1小时,油漆会起皮,用布轻轻擦拭即可

楼主(2008-09-26):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可以处理掉油漆的简单经济的方法:

用汽油浸泡1小时,油漆会起皮,用布轻轻擦拭即可

比方说一个500MM立方的机壳要用多少汽油啊,这东西又是危险品????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丁酮就可以咯。

丁酮价格多少

请问怎么使用??

楼主:
那烤漆 , 喷塑 有没有办法退漆呢???

网友(2011-07-15):
学习了,正好在找这个办法,有试过的吗?

网友:
不知用汽油擦洗是否可以代替在汽油中浸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可以一试。对基体不会照成伤害!!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用三氯乙烯
现在环保了 不用了
替代品我还不知道名字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