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后装动轴发现很死,轴的对称度出了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5):
在装机时遇到一个问题.装好后装动轴发现很死.请问下问题出在哪?还有有什么方法保证长轴的安装对称度..............我分析是轴的对称度出了问题.可是3米长的轴我没的装过.而且很重..............送上图

网友:
仅供参考

不同心
1、调心轴承
2、轴承座螺栓联接孔加大(可调位置)

网友:
这个设计有问题吧
首先在图纸上应该有一定的对称度要求
只要轴符合这个要求转动就应该良好
其对应的轴承座的对称度也是相应的

长轴一般采用一端固定支撑 两个面对面的圆锥棍子轴承
另一端浮动支撑 深沟球轴承
传动轴是只承受转矩的吧 比如汽车车桥的 半轴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两端都是圆锥棍子轴承   孔加大我想过.可是不能.因为加大以后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还有大虾出来下 帮帮忙

网友:
呵呵,轴承选用不对。
只能够用笨办法了,用榔头在一边的轴承座上,上敲敲,下敲敲,左敲敲,右敲敲,敲到转动松了为止。
这个我们称为“榔头师父”,呵呵!

楼主:
?轴承选择不对!可是图纸过是这样标的啊!而且图纸是国外的.  你说的敲击法行不通.因为基本都是固定的.所以想用敲击法是行不通的.
   如果是轴承选择不对.请问用什么样的轴承.
    中间的轴很重.............................

网友:
前后轴承的水平度不够,安装上去后可能擦轴承的端面,以至抱死!

见议用钳工水平仪测量水平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选择不对!可是图纸过是这样标的啊!而且图纸是国外的.  你说的敲击法行不通.因为基本都是固定的.所以想用敲击法是行不通的.
   如果是轴承选择不对.请问用什么样的轴承.
    中间的轴很重................... ...

如果轴承基座是固定的,那么是加工时候的问题,很难解决,只能另外想办法,最好你上一个装配图。
我让你敲轴承座,是为了找出两轴承之间的平行度和垂直度。

网友(2008-08-02):
一般这么长的轴,对安装的同轴度要求不是很高。主要问题集中在两轴承的支点距离上,过短或过长都能引起轴向力过大,造成轴承座受力偏斜,这就增大了轴承的转动阻力。

网友(2008-09-23):
1.轴太长、太重,弯了,造成轴承受力方向变化,肯定转动不灵活。
  中间能不能加一个支撑点?
2.具体轴承结构选择是不是合理,没看到图纸很难说。

网友:
朋友先问一下,你的轴和箱体是原装的吗?如果是的话,是你装配的问题,轴承间隙没调好,需要调整。
如果不是,新配的的轴和箱体,这就是加工精度有太大的误差了,需要调整加工工艺和装配工艺了,比如轴承之间的中心距,同轴度等等。
装配是个细活,这么重的轴还得注意安全哟。

网友(2008-10-31):
抛开设计原因
调整前后轴承座同心

网友:
是不是轴承选得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