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开发一台管料的氩弧焊机---请教

楼主(2008-06-16):
公司由于出口产品工艺需要.     现在需要开发一台管料的氩弧焊机.  主要是焊接304材质的圆管与弯头的自动焊机.   管料型号多种.  方案正在构思中.   关键是2个问题:
   1  .     管料与弯头的装夹定位.
   2 .     焊丝的传送机构.
    现在就这2个问题请教各位社友.   谢谢

网友:
首先要决定的好像不是楼主所说的两点。
似乎应该先决定是工件转还是焊头转吧。
既是弯头和圆管焊接,那就有方向垂直的两道焊缝。再如果要焊U形框或口字形工件呢?

网友:
楼主您好!
1、不知您的零件尺寸大小,如果管料与弯头的壁厚不厚,有一款焊机是专为这种工艺而设(请看图纸);
2、如果要自己设计,焊丝的传送可以外购专门送丝机;
3、管料与弯头的定位问题,我们一般先行点焊定位,或者夹具定位。
我们早几年也曾为此类工件寻求自动焊机,后来还是自己制作,外购送丝机、减速机、PLC及焊机等,自己组装。
图纸所示的是进口的,专门焊接阀阵。

楼主:
谢谢马老师和害怕伏枥社友的指点
    要制造的这台焊机只要能够焊接圆管和弯头.  活接就可以了.       焊接对象是:
         长2~~5米.    直径 30~~90MM  就可以了.  D = 1.5~~2MM
        由于要求用自动焊接的东西不是很多.  所以经理决定自己用二手车床改制.
      请教马老师:   你们的自动焊机装夹的夹具和定位方式是怎么样的.   可否给我相关资料?

网友:
装夹和定位必须根据您的产品设计的,没有什么奥妙!
我们自制的自动焊机是焊接大口径管及封头用的,与管+弯头不同。

不过用还是建议您用减速机做,这样PLC比较好控制。

楼主:
恩。谢谢马老师.
   我计划采用无级变频控制.
    但我认为关键还是装夹定位.    1.    考虑管料的多样性.  夹具必须可调整.
                                                          2.    夹具必须稳定.  能够旋转.   调节容易,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2008-08-23):
马老师您好:
您贴的照片中的焊枪那一套在哪买的?焊枪很好啊,能不能告诉我啊?或者给我发个邮件wfzdx@126.com
我的电话:015950661588
非常感激!

网友:
回8#

那套设备是进口的,国内的可能只是代理商!

网友:
感谢马老师的回复!

网友(2008-09-25):
我曾经设计过壹个,不同的是我们焊接用TIG,你们用MIG焊机,原理一样,采用调速电机,减速机,加上可调焊接位置的焊枪,再做壹个电器控制面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