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丸处理的原理和用途?

楼主(2008-06-16):
喷丸处理的原理和用途?

网友:
楼主能否将问题描述的更加详细?

网友:
好象现在这个有2个概念
一个是军工的飞机翅膀制造,新工艺
还有就是普通的,钝化.

楼主:
我们这里的普通的,是钢锻件毛坯的喷丸处理

网友:
飞机翅膀还要用喷丸吗?

网友:
喷丸是把金属毛坯,一般是铸件或锻件放入密闭的喷丸室内,金属颗粒(喷丸)在压力空气的作用下,撞击毛坯表面。其作用是去除毛坯表面氧化皮,消除毛坯内部应力。

网友:
喷丸,用的介质就是钢球,与喷砂差不多

网友:
也有用做表面喷涂之前的工艺,以提高喷涂层的附着力

网友(2014-01-22):
使得铸件表面均匀一致,消除内应力、增加喷漆的附着力

网友:
喷丸可以提高钢材的疲劳强度,增加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