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意大利标准 B14 UNI1701 对应国内什么牌号

楼主(2008-06-16):
这个牌号是否是铜?

网友:
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我也遇上了和LZ同样的问题,我图纸上的牌号写的是BzSn14,欧洲人给我的解释是等于B14,他们的回复是:it is an alloy between copper and bronze,然后列出了这个材料的硬度,韧性,强度等曲线图,我还是没找到对应在中国能买到的牌号。

那位高手能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牌号是否是铜?

意大利(UNI ISO 4381)

材料: PbSb14Sn9CuAs
铸造铅合金

对应

中国(CNS H 3022)

材料: Pb14Sb8Sn

楼主:
PbSb14Sn9CuAs     UNI ISO 4381
谢谢,用于油缸导向套,所以感觉类似于锡青铜或铅青铜?

网友(2009-09-05):
谢谢,我也需要

网友(2011-11-10):
正想询问这个问题呢  意大利图纸上就是只写了B14 不知道是不是黄铜或者紫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