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钳应力的检测方案---求助

楼主(2008-06-16):
本人现在要测试一个机器手工作工程中的应力变化,并最终描绘成曲线在电脑上面显示出来。请问该怎么弄?
现在的情况是:整个机器的系统是用液压系统驱动的,并要实时监测
我打算在夹钳上粘贴应变片,并使用PLC采集应变电压(PLC主要还可以控制液压阀),可是怎么用PLC采集的数据生成数据库呢?

PS:请问各位,我的方案可行不?接下来该怎么做?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案?

谢谢!

楼主:
好冷啊! :L

网友:
建议楼主去机械设计版块再问问,数据库得找搞电控搞软件的了
不过,PLC不能存储太多数据吧。
另外,我有个疑问机械手检测部位应力情况与卡钳上的情况相同吗?
不太懂,勿见笑,主要是顶一下怕沉了。

网友:
xianggan90网友好!
.
术业有专功!
这道题最好用:PC机..+..数据采集卡..........来做。
应该充分利用计算机的记忆存储、运算、数据库、显示方面的功能。
.
syw   080622---04.26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网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