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后用什么型号的刀具最好?

楼主(2008-06-16):
45#钢调质后,硬度在220-260用什么型号的刀具最好,不用冷却液。现在用的是YT15刀头,由于是用仪表车床做,吃刀量1.5、长度65、转速1500。做不了60支就要磨刀了。

想请教各位大侠给点好主意。谢谢。

网友A:
一般车加工对于刀具要求的因素较多.除刀具材料外,还有刀具的几何角度,切削速度(不是转速).切削用量(含吃刀深度,和走刀量).还要考虑是否需要工件的表面光洁度.据楼主所说.你们所加工的零件是大批量的产品.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必须对以上各种因素进行优化. 加工45#钢调质材料,一般常规使用YT15硬质合金刀片,也可以考虑使用YT30(焊接难度大一些)和YW系列刀片.

楼主:
谢谢2楼的,我的具体是这样的,光洁度没有要求,因为要上磨床,余量30丝,进给量是手工操作能近多快就多快,没办法要效率嘛,嗨嗨。

网友:
你搜索一下,好像以前有人提过的,就不重复回答了。

楼主:
感谢狙击手的回复,烦请您给个连接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车加工对于刀具要求的因素较多.除刀具材料外,还有刀具的几何角度,切削速度(不是转速).切削用量(含吃刀深度,和走刀量).还要考虑是否需要工件的表面光洁度.据楼主所说.你们所加工的零件是大批量的产品.为了保证产品 ...
YT30是精车用的它的耐磨性好但脆性太大,刃磨也困难,YT15就可以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8313&extra=page%3D4
我在里面回复了一个,加工40CrMo的刀具,工件硬度Hb282以上,单件成本小于0.05元。

网友:
主要是刀具角度的刃磨角度。

网友:
强烈建议采用可转位刀具,效率高,换刀时间少,加工稳定。
虽然初期刀具投入较多,但单间成本会有很大的收获。

网友:
同意狙击手大虾的说法,如果大批量加工,使用可转位刀具具有很好的效果。
楼主产品调质过后有硬皮没有。
45#钢调质后没有干过,但是低合金钢调质过35-41hrc我干过。用肯纳的cmng120408 rp kc9125效果很好。
由于较硬所以线速度给到120m/min 进给 0.3.mm/r 切深2.5mm。
HB220-260应该可以可以考虑200m/min的线速度。

网友(2012-11-17):
从资料的数据看,株洲钻石刀具厂的YW3比YT15可能要好点,同样是比较新牌号的YM201可能更加好点

刀片      硬度         抗弯强度       通用性
yt15       91            1300            尚好
yw3       92             1390            校好
ym201    93             1600            很好

实际怎样要试了才知道
都是国产的,便宜的

网友(2013-05-16):
我的是用W2刀在做

网友:
这是我的

网友:
株洲黑金钢,效果岗岗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