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俺画的直齿轮,出问题了,请教

楼主(2008-06-16):
俺是照着书上讲的一步一步画的直齿轮
     先是画轮胚   编辑轮的齿顶圆齿根圆节圆基圆它们的关系    然后编辑公式画渐开线     再画基准曲线    镜像渐开线     拉伸渐开线成为第一个轮齿     然后复制一个
再阵列轮齿      在编辑齿根圆角的关系      可是画出来的齿轮其他的齿都是标准的    就是第一个齿不对劲       第一个齿就是键槽上面对着的那个

     按理说是说不过去的呀     其他的都是由第一个来的啊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用PROE画齿轮烦呀~我用SW就没有出现过这种事

楼主:
继续请教大师啊    比较着急    因为俺们要课程设计了    他们都用AUTOCAD画    我想拿高分    想用PRO/E画   现在直齿轮和斜齿轮不会画   很恼火的    谢谢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