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做的模具

楼主(2008-06-16):
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具,大家都来谈谈是如何用SW制作模具的

楼主:
除了IMOLD插件SW本身就有做模具的功能,只是这两者都不会用,都是用一些简单的拉伸和组合做出来的,虽然是做出来了,但相互间就缺少了关联性,修改起来不方便

网友:
单个零件进行设计,再进行组装,这个每个零件可单独更改

网友:
用裝配體關聯設計就好

网友:
我是在零件设计好后再用装配看干涉

楼主:
这个是产品,比如我要修改产品中的某个尺寸,我所用的方法就不能做到关联了
我想要的是只修改产品然后其它的零件就会同步做修改,这就是关联性了
如果说你设计的模具有六个零件,那不是要修改六次?
这并不能提高效率,而且很容易就会出错

网友(2011-05-06):
用关联设计就可以,SW 应该是有这种功能。

网友:
sw可以关联设计的。很少用

网友:
做模具用PORE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