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断丝锥断钻头的情况怎么办?

楼主(2008-06-16):
传统方法有以下几种:

1、在断入物上焊接一铁棒,然后拧出。(缺点:a、太小的断入物无法焊接;b、对焊接技巧要求极  高,容易烧坏工件;c、焊接处容易断,能取出断入物的几率很小。)

2、用比断入物硬的锥状工具撬。(缺点:a、只适宜脆性断入物,将断入物敲碎,然后慢慢剔出;b、断入物太深、太小都无法取出;c、容易破坏原有孔。)

3、做一个比断入物直径小的六角电极,用电火花机床在断入物上加工一六角沉孔,然后用内六角扳手拧出。(缺点:a、对锈死的或卡死的断入物无用;b、对大型工件无用;c、对太小的断入物无用;d、耗时、费事。)

4、直接用比断入物小的电极,用电火花机床打。(缺点:a、对大型工件无用,无法放入电火花机床工作台;b、耗时;c、太深时容易积碳,打不下去。)

5、用合金钻头打(缺点:a、容易破坏原有孔;b、对硬质断入物无用;c、合金钻头较脆易断。)

6:现在有一种用电加工原理设计制造的便携式工具机,能轻松快速将断螺丝、断丝锥钻头取出(以前不知道有这东西,是朋友介绍的和大家分享下)
    大家还有其他好的方法都和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
还有个办法,就是自己做个工具,用三只针脚插入丝锥糟退出

网友A: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改善加工条件,不让工具折断。
而不是一味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什么加工设备?
2、什么切削参数?
3、什么丝锥、钻头?

网友(点评):
加工时难免会出问题,断丝锥钻头难免,现在讨论的是补救办法

网友B:
我从来不会有心思去研究如何把断了的丝锥钻头等从工件里拿出来,我只会有兴趣研究如何绝对不让丝锥断在工件里,这是层次的问题,也决定产品的档次!!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改善加工条件,不让工具折断。
而不是一味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什么加工设备?
2、什么切削参数?
3、什么丝锥、钻头?

网友(点评):
你没断过丝锥钻头?

网友(点评):
还有,你每次都只用新丝锥?

网友:
顶楼上两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不会有心思去研究如何把断了的丝锥钻头等从工件里拿出来,我只会有兴趣研究如何绝对不让丝锥断在工件里,这是层次的问题,也决定产品的档次!!

追风大侠,如果是维修,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讨论的

网友:
维修也不是断丝锥钻头的代名词!

网友:
话是如此,但你不可能永远不断丝攻...

这个问题我想每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多碰到过的,,是要考虑的,,,你不可能永远不断丝攻,,万一是不能重新钻孔的工件,,那怎么办??只能考虑怎么把它拿出来了....

网友:
我曾经试验过预置破口的丝锥,但要多次验证才能确定数据。

网友:
数控多功能丝锥设备-带有在线测量

这个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合适大批量生产。自动线上生产,带检测的。可以预防!

网友:
就两个事,解决                 哈哈

网友:
顶,就事论事

网友:
用强酸吧,一起腐蚀了,什么都不烦脑,呵呵

网友(2013-01-03):
可以用断丝锥断钻头取出器http://www.leng-han-ji.com.cn/product_xks_mz.htm,电火花取丝锥,不损伤原来工件。

网友:
电火花取丝锥器电火花取丝锥,不损伤原来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追风大侠,如果是维修,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讨论的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2018-07-12):
楼主,有没有好的取断丝的机械,可以像扳手那样随用随取

网友:
刚断的还是比较好拿的,2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手动取不出来时要么合金钻头钻出来,通孔可以线切割,盲孔可以电火花,电火花对工件损害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