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轴丝杠在维修时被转过---请教

楼主(2008-06-16):
由于丝杠两端的轴承坏了
换轴承的时候难免会转动丝杠
开机发现X轴的第二参考点动了  交换工作台到不了原来的位置
怎么办?
除了重新对第二参考点
对机床坐标系不行么?
也不知道用的是增量编码器还是绝对编码器

网友:
重新设一下换工作台的参考点就行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方便什么啊
我摇工作台摇了一个下午才对上点
理论上讲,是X轴的机床零点偏移了一个摇动的量
为什么重新回一下参考点不行呢

网友:
可以用参数设置

网友(2008-07-17):
楼上的说的对,一般控制器都可以用参数来补正,但是距离太大,补正又不可能.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