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蓝锌牙条长了白毛怎么回事?

楼主(2008-06-16):
镀蓝锌牙条长了白毛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指教!请教 ! 我司有一批镀兰锌牙条   镀锌不良
其表面一段.一段就像是发霉似的 长了白毛   分布很均匀
请各位大侠指教!          急急!!!!!!!!!!!!!!!!!!!!!!!!!

网友:
锈掉了,生成了氧化锌,是白色的

网友:
增加镀层厚度,加水溶性树脂封闭.但封闭后颜色略变淡.

楼主:
一开始就用里封闭剂    是不是最近天气多雨潮湿的缘故?  封闭剂有那几种,             他的配方有吗?           谢谢!

网友:
这个行业术语叫跑锌!应该是由于受潮的原因!

网友:
跑锌

学习了,这样以后就不被别人笑话了。
呵呵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