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蜗杆---讨论

楼主(2008-06-16):
这种蜗杆的典型特征是双头大导程不自锁,与工程塑料蜗轮配对使用。

加工方法以旋风铣为主。 如图:

网友:
拜托,介绍详细点,与工程塑料蜗轮配对在什么上使用,与EPS什么关系?

楼主:
塑料蜗轮是安装在方向盘轴上的,如图。 显然此时不允许自锁的
目的不是为了反过来驱动电动机发电 :-)  而是为了避免电控系统失
灵后你还能扳动动方向盘,不至于束手无策。

该类蜗杆的典型参数是双头,压力角14.5度,导程角20度或者双头,压力角14度,导程角18度。
因而大批量制造时车削、挤压、磨削都很困难。

瑞士莫尼埃查纳有限公司 瑞士兰博特瓦里有限公司 的蜗杆旋风铣专门用于制造这种零件,
是ZF TRW  KOYO等著名转向系统公司制造EPS蜗杆的助力机型。

相关文章敬请用Google在网上查询 “DIN 6 蜗杆直接铣出来?”

网友(2009-07-16):
哪家能生产EPS蜗轮、蜗杆啊?多谢

网友:
我给你发了一个短信

网友(2010-03-04):
哪家能加工EPS3头蜗杆,请联系我
fang.xiao@foxmail.com

网友(2011-02-15):
多谢楼主,学习,受教了

网友(2012-04-22):
最近在做EPS的课程设计,正好纠结蜗轮蜗杆这边的结构要如何设计,看到楼主的帖子,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