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油缸,拿去叫别人设计出来,一般会绘哪些参数?

楼主(2008-06-16):
油缸

对于一个油缸,拿去叫别人设计出来,一般会给哪些参数?哪些液压厂家才能合理设计油缸?
有些厂不会自已做油缸,好像只给几个油缸活塞的直径就行了。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其主要给设计者的参数是:外形安装形式和连接尺寸,缸径和杆径及有效行程.使用工作压力,油缸的运行速度.

楼主:
那么还要绘制完不整的机械图纸呀,是不是?

网友:
最起码别人做出的油缸,你拿回来可以正确的安装吗!如果你根据油缸再来设计液压系统和其他.连接,可以不画图.只是说明其工作状态的各个参数就行了.

网友:
外形安装形式和连接尺寸,缸径和杆径及有效行程.使用工作压力,油缸的运行速度,你的使用工况,油缸的材料

网友:
外形安装形式和连接尺寸,缸径和杆径及有效行程.使用工作压力,油缸的运行速度,你的缓冲要求,使用的工况决定着油缸的材料。是锻件,还是焊接等等

楼主:
看来上面的各位很专业呀,得多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