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2006CAD进行绘制点时,点不能变大与变小?

楼主(2008-06-16):
2006点

我使用2006CAD进行绘制点时,点不能变大与变小呀,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点可以变大变小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

网友:
重生成就可以变大变小了

网友(2009-04-10):
点,是不能变尺寸的。你可以用实心的圆环代替呀。
输入数值时,内径为0,外径你定;不就行了?!

网友:
点好像能够变哈!把点的样式改成其他形式,然后画一个点,在放大后画一个点大小就不一样了,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
点是矢量的吧,矢量能变大变小吗

网友:
点只能改变式样,怎么能变大变小呢?楼主可能另有疑问没有说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