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节能---讨论

楼主(2008-06-16):
刚才看新闻联播,电机消耗占全国电能消耗的一半。不知道电机节能的潜力还有多大?这方面和国际先进比咱们差距多大。

高手们请指教。谢谢!

网友:
鹰侠的敬业精神和敏锐令人佩服。
本人电机知识匮乏,只知道铜损和铁损,在此学习。

网友:

电机节能最好用变频器来带动电动机来工作,可以根据负载的大小来调节电流,节约能源。

网友:
电机节能的目的就是将本身产生的热量减到最小,来提高工作效率,二是针对负载变化设计电机适应不同的负载段均能达到最佳的电磁设计方案.减小电机损耗,
材料的选用使用片间绝缘性能好的冷轧硅钢片,采用F级绝缘按B级考核,采用单机高压大功率,降低噪声优化通风效果,其它有变频电机,开关磁阻电机,永磁电机等.

网友:
同意三楼!!!!,但是控制成本就会提高了!,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

网友:
同意3#说法,
随着变频器的普及(价格现在不像以前那样高啦),现在很多设计应用都使用了变频器.使电机在开机过程中大大的节约电能.+

网友:
老鹰友好!

lg110友上传过不少非常好的资料,其中就有一篇是介绍节能降损方面的资料===《节能降损技术手册》
.
其中,的第261页处,就是专讲电机节能、降耗、降损方面的内容。
.
帮你做个链接。
.
syw  080618---04.56

节能降损技术手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8748&extra=page%3D7#zoom

网友:
一般情况下异步电动机的设计都以满载或四分之三负载的效率值作为参考依据,因此有些在选择电机容量偏大,常期工作在半负载及以下时电机运行效率和功率因数都明显下降,对轻载运行和负载变化大的异步电机来说有很大的节能空间.

网友:
作为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动力设备之一,电动机承担着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电动机消耗的电量约占工业用电的三分之二左右,电动机能效提升潜力巨大。首先要合理选择电机,还可通过对电机变频调速和使用高效率电机如永磁电机等节能降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