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托辊尺寸---请教

楼主(2008-06-16):
请问哪位兄台知道皮带输送机托辊规格型号啊  ?
我在车间量了一下 大概有750*89     750*109   245*89     245*109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我量的对不对啊

网友(2009-04-03):
我刚刚才 搞输送机 设计的
    你量的是对的  750 是长度  89 是滚筒直径
   后面的都是一样

网友:
750*89,和700*108有

网友(2010-01-18):
如果是非标的  尺寸自己订   使用不出问题就可以

网友(2010-03-04):
下载一个输送机选择手册对照一下,皮带机分TD75型和DTII型,托辊是不一样的

网友:
标准直径应该是89、108、133、159等,长度有很多,选型手册上会告诉你多宽的输送带配多大的托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