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6 能画三维图吗 怎么画

楼主(2008-06-16):
cad2006 能画三维图吗  怎么画  请教 ?

网友:
听他们说,好像是能!!!

网友:
用07嘛,我发现06有缺陷!

网友:
可以呀,就是有点复杂呀,2000版本我画过,用时很长,还用PROE,SW好用

网友(2009-02-13):
我是从2000版学起.那时就可以用三维了
只是autocad的三维不好用,所以大家都不会去到三维的功能

网友:
02的都有这个功能,但是没有用过.

CAD还是画平面比较顺手啊.

用别的画也行啊.

网友:
画三维图为什么不直接用三维软件?软件可以自动生成平面加工图的,而且现在的三维软件可以和CAD互相转换的。

网友:
能画,比如画,长方体上放一正方体
1、视图——三维视图——西南等轴测
2、绘图——实体——长方体(按命令栏提示操作)
3、输入“ucs”回车——“3”回车——依次指定3点确定一个面(确定正方体放长方体的在那个面)
4、重复2(画正方体)
5、视图——着色——体着色
ok

网友:
想吃元宵圆画几个还行。做其它不要去想它,

网友:
是CAD新手吧?什么版本都应该能画三维的,关键是是否稳定。

网友(2009-03-22):
R14版就有了,曲面功能不理想,表达简单的东东可以了,也可以画 二维半。主要就是UCS搞请,交并差运用好,REG是必须的,然后就是REV和EXT,呵呵,CAD的三维就这几下,一家之言呵。

网友:
CAD强在它的平面图,我在学SW之前,打算用3dmax出效果图时,发现3dmax建模虽快,但很难达到机械设计的要求;就只好用CAD来画立体图了。那还是2000版的呢。精确!没的说。就是太辛苦了。如果哪位想用CAD画立体图,我建议你用INVENT——只要你计算机的配置足够高。但如果你对CAD没有特别的依恋,我觉得还是学SW更好。

网友(2012-03-02):
在CAD里怎么样把2D图面转化为3D图面~!

网友:
用CAD2006画三维图形不好做,还是用PROE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