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焊接工艺

楼主(2008-06-16):
奇观的焊接工艺

网友:
各有优劣,
左侧相贯线焊接难度较大,容易出现缺陷
右侧环焊缝工作量增加,工艺简单,易施工检验

网友:
实际施工中很少用相贯线的吧?下料难度很大,要耗很多时间的

网友:
我们的工程全部采用右边的方案,如非万不得已,不用左边方案。

网友:
管子的直径、壁厚、长度  是多少??

二者在使用上没啥区别的,
我以为在焊接质量上有区别的,右比左承受力大
一般的情况,那种方法方便用那种

小规格的用左方案
竖管用线切割割相贯圆弧(也可以气割粗割,再镗或铣圆弧至尺寸)
横管用钻或镗相交孔。看到过用线切割割相贯线,内孔相交有点错位,对要求不高(只求相通即可的)可以试下

大规格的用右方案,因加工困难,或成本高,可以用三通再加接管的方法。

另;
我对相贯线、相交线,的意思区别分不清
谁能帮解答下,谢谢

楼主:
工艺

如果允许配上线切割呢

网友:
呵呵,兄弟指的那种线切割?右侧的工艺容易保证焊接质量,因为坡口容易加工。探伤容易合格。 而左侧的工艺由于现场很难有相贯线加工机械,所以只能通过样板手动气割,坡口质量不容易保证,因此容易出现焊接缺陷,只适用于低压不重要管线,而右侧则适用于各种场合。

网友:
老丁友说得对!
左侧的工艺一般都是现场改造,而位置空间狭小的情况时所使用的,如果空间允许,还是切断后加三通的好。

网友:
另外,还有一点,左边的如果采用射线探伤,焊道上有的部位放不上片子,即做不到对焊缝完全探伤。而右侧则没有问题。冲压弯头的质量靠厂家制造时保证。现场探伤只探环焊缝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当然右边好,不过最好是三通+法兰!

网友:
左边的方案不可取,原因是管子开孔需要补强的,即使加补强圈和加强筋效果也不太好。右边的方案只是三通进行加强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