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线场?---请教

楼主(2008-06-16):
请问高手,有谁知道“高线场”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比较具体的定义和描述,我一个学弟问得。
谢谢啦!
不知道该发在哪个版区,在冶金工程和金属材料都发一次。版主和管理员可以删掉一个

网友:
哪个领域的?是音译吗?请楼主给出上下文。呵呵

楼主:
是一种材料,一种线材

网友:
应该是指建材中的“普线”与“高线”。
高线和普线的质量标准都是相同的,只是生产线的不同造成包装外观的差异。
高线采用高速线材轧机上轧制,生产节奏快、盘较大(包中盘元通常是整根、最大盘重可达2500kg)、包装通常比较紧匝、漂亮。
普线是用普通轧机轧制、一般盘重较小,一包通常由几段盘元包装而成、包装较松、较凌乱。
一般施工工地线材加工,对于是否高线和普线都不太介意。
但是在金属制品加工行业,比如生产冷螺、冷扭、制钉、拔丝这些企业就更喜欢用高线,因为高线不凌乱还可以减少对焊,从而可以加快生产节奏。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2773989.html?si=1

楼主:
谢谢啦!其实是同学想了解关于轧机方面的知识的。呵呵

网友:
楼主客气了!
很乐意交流思想

网友(2009-07-16):
很乐意交流思想

网友(2010-11-27):
谢谢了,我又多了解了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