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图 画的怎么样 ,有什么错误?---请教

楼主(2008-06-16):
帮我看一下   我急用  这图  后天就要交  课程设计了  帮帮忙  先谢谢了

网友(2008-07-19):
哎。。。。我来晚了

网友(2008-08-29):
我来的更晚

楼主的图还是不错的不过要注意下细节
比如标题栏就不标准
中心线两边长度应为3-5mm

网友(2009-09-28):
楼主要注意细节哦!

网友:
没装AUTOCAD打不开,就没有人用开目CAD吗?

网友:
同个基准代号的形位公差尽量标在同个视图上,如B的形位公差可选在俯视图中
尽量少在虚线上标示形位公差,
尺寸线尽量少交叉,
直径在空间允许范围内选全尺寸标注,
标尺寸H7公差时也标一下具体尺寸利于加工时方便,
技术要求中须写时未注公差等级,材质写标题栏,每个要求项用“;”,最后一个要求用“。”。

总评:60分

网友:
垂直度互为基准的标注方式在新版的制图标准中变了,须指定一个基准

基准C需和直径标注对齐,表示轴线,否则表示圆周任意一个位置的母线

网友(2010-05-21):
没装AUTOCAD打不开,就没有人用开目CAD吗?
没装AUTOCAD打不开,就没有人用开目CA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