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刀具的涂层、材质及在各切削参数、条件下的一些个人经验!

楼主(2008-06-17):
本人一直很沉迷于机械切削加工,有时候已经属于严重脱离生产应用的范畴,纯粹属于个人爱好去研究、琢磨。关于各类型不同涂层、材质的刀具的应用、切削参数、切削效果,使用寿命等,曾经长期试验了很多。以下公布的车刀测试效果纯粹是个人经验所得,请手下留情少拍砖头

    为了测试的结论比较客观、可信,所有用刀片一律为三菱出品的CCMT80度螺钉压紧式的外圆刀片,刀杆用SCLCR标准93度外圆刀杆,所有刀片槽型一致、刀尖R一致,型号均为CCMT09T304,有不同的只是刀片材质和涂层不同的区别。

由左至右材质代号分别为:

1:NX2525  (白色)       此为三菱金属陶瓷的主打材质

2:AP25N   (闪亮金色) 此为带PVD涂层的金属陶瓷

3:U6010    (深金色))此为最常见的CVD涂层硬质合金

4:VP15TF  (紫色)      此为PVD涂层的硬质合金

     四种刀片之中,对于一般软钢HB180`280左右的推荐切削速度范围分别为:

1:NX2525            100~250米

2:AP25N              100~350米

4:U6010               200~350米

5:VP15TF            100~150米

    以下说说刀片的经济性,价格最便宜的是NX2525,其次是AP25N,然后是U6010,最贵的是VP15TF,不过由于其都是十来块一片的东西,差价也就三两块一片而已,所以刀具的使用寿命比价格重要很多!废话少说,说说我对各类型刀片的使用特性及应用范围,仅供参考:

1:NX2525

     NX2525是不带涂层的金属陶瓷刀片,也是刀片材质之中最廉价的,但其硬度是最高的,所以也是最耐磨损,也最耐高温。但金属陶瓷的脆性很大,一但刀具刃口锋利性降低,切削阻力加大,非常容易出现崩裂的现象,而不是磨损,几乎失效时都是刀片崩裂,在刀片未见严重磨损时就要更换刀片,否则刀片随时会崩裂掉一大块,导致撞机。鉴于其脆性大、硬度高、耐高温三个物理特性,2mm以内的小切深、干式切削时可以发挥最大的耐用寿命和最佳的切削效果。

    湿式切削时不建议使用此材质的刀片,加了冷却液(特别是乳化液)之后对刀片的寿命会有严重降低,而且大大增加刀片爆裂的机会,非要用切削液也只能用切削油。

2:AP25N

     AP25N是带PVD薄膜涂层的金属陶瓷刀片,由于其涂层的作用,切削速度可以轻微提高10%,但最重要的是带涂层之后刀片抗热胀冷缩提高,可以在乳化液的切削环境中使用,但其脆性还是没有改变,依然只适合于小切深。不过经过我长期测试,带了涂层之后的效果并不明显,使用价值不大。

     总的来说,金属陶瓷材质的刀具由于廉价和特殊的物理特性,比较适合于小零件小切削余量的场合使用,干式切削时尽量将切削温度提升到工件可接受范围,切削理念应为小切深,高转速,低进给的精加工要求,严禁低速大切深,高进给切削使用

3:U6010

       U6010是CVD涂层的合金材质,由于CVD的技术涂层是很厚的,所以此类刀片切削范围涂层磨完之时,刀片也块到寿终正寝之日。由于起合金基底的缘故,抗冲击比金属陶瓷的要好很多,所以虽然他的硬度没金属陶瓷的高,但可实现的切削速度是最快的!强劲断续切削时几乎只能选用此刀片,刀具在失效时刀片都是以磨损为主,除非在非常不合理的切削参数和条件下才会产生大面积甭缺。

4:VP15TF

     VP15TF是PVD涂层的合金材质,但涂层的厚度相对CVD是很薄的,所以切削速度是最低的,但此类涂层的刀片价格是最高的!原因就是PVD涂层很抗黏结,也就是抗积屑瘤!切削不锈钢等高黏性材料时切削效果是最好的,例如不锈钢、未热处理的高速钢、高铬钢等合金成分比重大的材料时,切削最容易体会到该涂层的好处,如果用来加工一般碳钢或者低合金钢,你只会发现用更贵的刀片加工寿命更低而已。

      关于刀片的材质和使用感受,暂时先肤浅写到这里,抛砖引玉欢迎各位大侠继续补充~~~各位有请!! :lol

  • · 采用|主题: 924, 订阅: 40

网友:
调质后硬度HB250-280精车选用刀具求教!

长度500mm的轴,材料40Cr,调质后硬度HB250-280,精车要求光洁度不低于Ra1.6,直径公差0.03mm,请问用什么该选用什么刀具,转速和走刀速度多少?

网友A:
十来块一片?
楼主拿到的价格真便宜

楼主:
上面的刀片价格没有超过20块的,准确来说没有超过18块一片,所以我一直说刀具都是白菜价,不过一般我拿货都是从有现货的经销商大批量进货,一般拿得少的时候一个规格型号100片起

引用 网友A:
十来块一片?
楼主拿到的价格真便宜

网友B:
楼主还真是有心人。研究的很透彻。
你的精神学习了。
好刀还是要人会用!

楼主:
欧洲名牌好刀山特维克,肯纳等我没怎么用过,基本上日本三菱、京瓷、韩国可乐而,常见和很不常见(带涂层的金属陶瓷我特意从日本订回来的,国内销售商都没有现货)的材质我都用过,用过的定义为最起码用过十片,一般都起码用过五十片以上,经验有时候就是靠这样累积起来的.

  用得越多,越发现刀具的贵贱(我的意思都是同一牌子里面比较)只是一种纯粹的材料成本问题,实际上刀具的好用与否是看你是否选对最适合的材质,和最适合的切削参数。你非要用PCD的钻石刀具去车钢件,那是用最贵的东西办最坏的事情。

  不过刀具的使用是否合理,和机床也是有密切的关系,刚性差、冷却系统差、精度差的机床基本已经可以脱离合理选用刀具的范畴,机床没达到基本的精度要求,无论你用什么刀具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切削质量,持久的耐用程度——所以只能用最便宜的,这是国内机加工的最大弊端!

  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用的高精度国产数控车床,加工直径50mm的45号钢,用2.0MM的切断刀切断,正常以120米的切削速度(恒定线速,最高4000转),进给0.15,单头起码加工五百件以上,因为我们是全自动连续加工,所以刀具的寿命估计是非常非常之保守的,在绝对安全的使用寿命里必须定时更换刀具,如果找个人看着切下去,加工个一千件都没问题。一般十万八万的国产数控车床,随便让你用什么品牌的切断刀,用什么切削参数,能无人值守稳定切断100件以上都算不错了。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真是有心人。研究的很透彻。
你的精神学习了。
好刀还是要人会用!

网友C:
死罗,我买的米思米金属陶瓷刀片要23一片呀,米思米的要比三菱的还好吗?怎么差这么多呀?广州那里卖的多呀?

楼主:
米思米是什么牌子的刀片??

引用 网友C:
死罗,我买的米思米金属陶瓷刀片要23一片呀,米思米的要比三菱的还好吗?怎么差这么多呀?广州那里卖的多呀?

网友:
干了这么多年,真没怎么仔细地去研究过
谢楼主

网友:
很是受益非浅,学习楼主在工作中认真钻研的精神!

网友D:
传说

用实际来创造传说。楼主的名字很贴近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
车M15内螺纹302不锈钢应采用什么螺纹刀片?
因此处直径为15经过冲压拉伸,材质表面较硬,
在湿式加工中经常出现本嘣刀,且已分为8刀车螺纹还是要经常嘣刀,
一粒刀片仅能加工十几只产品
现采用以色列产刀头2IR1 .0ISO。

楼主:
千万别说请教,一粒刀片仅能加工十几只产品,估计问题肯定不是出在刀具的材质或者涂层身上,和切削参数关系比较大,另外我一直觉得那些定螺距的ISO罗纹刀片都不是太好用的,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
车M15内螺纹302不锈钢应采用什么螺纹刀片?
因此处直径为15经过冲压拉伸,材质表面较硬,
在湿式加工中经常出现本嘣刀,且已分为8刀车螺纹还是要经常嘣刀,
一粒刀片仅能加工十几只产品
现采 ...

楼主:
实际上我的网名来自于我以前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我以前经常开着摩托车狂奔,我可以在深夜广州市区的主干道上随时以200KM/H的速度飞驰,得此网名

引用 网友D:
用实际来创造传说。楼主的名字很贴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人一直很沉迷于机械切削加工,有时候已经属于严重脱离生产应用的范畴,纯粹属于个人爱好去研究、琢磨。关于各类型不同涂层、材质的刀具的应用、切削参数、切削效果,使用寿命等,曾经长期试验了很多。以下公布的车 ...

每种刀片一般都有对应的用途。

nx2525,钢,不锈钢,精加工。
另外,如果不开水切削不锈钢。。。。后果,呵呵。。。。。打开机床门就可以看到,刀口在喷火花。

vp15tf, 通用型。钢不锈钢都可以加工,但是,都不好。 vp15tf耐磨性相对于现在众多的新材质来说,差得很,对我的要求来说,只能用来开开粗,干干粗活。
楼主是个有心人,建议多尝试几种新材质。估计你会有新发现的。  ^_^

楼主:
干式切削钢件,如果刀口不冒火花,证明切削参数用得过低,会加快刀具磨损的 VP15TF是最不好用的材质之一,我用过三菱几乎普通刀具中的所有材质,NX2525,NX335,AP25N,UE6010,UE6020,VP15TF,VP20MF,三菱的数控刀具是以超级性价比著称的,价钱比国产洙洲更为廉价,简直是白菜价的数控刀具之一.

引用 网友E:

每种刀片一般都有对应的用途。

nx2525,钢,不锈钢,精加工。
另外,如果不开水切削不锈钢。。。。后果,呵呵。。。。。打开机床门就可以看到,刀口在喷火花。

vp15tf, 通用型。钢不锈钢都可以加工,但是 ...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干式切削钢件,如果刀口不冒火花,证明切削参数用得过低,会加快刀具磨损的 VP15TF是最不好用的材质之一,我用过三菱几乎普通刀具中的所有材质,NX2525,NX335,AP25N,UE6010,UE6020,VP15TF,VP20MF,三菱的数控刀具 ...

us7020,us735

楼主:
我曾经尝试过定US材质的刀片,可惜国内一般大的三菱主力销售商都不会有这样材质的刀具现货销售,一百几十片太少也不会给你预定回来的。另外我用来做对比的刀片型号是唯一少数几个刀片规格有齐NX2525,UE6010,6020,VP15TF,AP25N等材质的刀片型号之一,不信你看看三菱目录上有多少个刀片规格几乎所有材质都有现货的

引用 网友E:

us7020,us735

网友F:
我们刀片价格是你的2倍了,韩国3禄的,我也认为贵了点

参数比你的高点.

切断刀也好,数控刀具,对机床刚度和震动提出的最苛刻的要求
否则是不能够用的,什么耐抗冲击的都会在激震和共振下碎刃,这个就是为什么普通书控不太愿意用机刀的缘故,呵呵,这个设计到机床设计的

所以不要小看机床的中和性能

楼主:
3禄是一家生产一些比较偏门小厂家而已,台湾厂家来的,不是韩国.

引用 网友F:
我们刀片价格是你的2倍了,韩国3禄的,我也认为贵了点

参数比你的高点.

切断刀也好,数控刀具,对机床刚度和震动提出的最苛刻的要求
否则是不能够用的,什么耐抗冲击的都会在激震和共振下碎刃,这个就是为什么 ...

楼主:
其实……普通车床也好,数控车床也好,都应该使用可转位的数控刀具,这话是我说的!就你以上说的那几点我是不认同的!

   在情况越恶劣之下,数控刀具比手磨刀具更耐用,也更抗冲击,也更可以抵抗激烈的震动。

论点1:

    现在的焊接式车刀用的刀粒,99.9%都是返工二手合金,刀片材质很差,能买到好的刀粒自己焊接的刀粒价钱也不便宜,例如株洲的。

论点2:你磨的刀可以把把几乎几乎角度、切削效率、寿命都基本一致吗?

   现在数控刀具未大面积在一般小作坊的数控机床上使用的最大困扰是不会用,而且价钱虚高,这是导致入门难的大问题。而且数控刀具价钱这样东西,到你真的见过底的时候,估计很多人都会吓一跳的,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价钱,以大家最常接触的WNMG080404的六边形三刃双面可用的刀片为例子,我买一片三菱这样的刀片连20块都不用,还是UE6010,6020合金材质贵的,如果是NX2525金属陶瓷材质还便宜三两块一片 平均一个刀头价格是3块钱左右,假如我用焊接车刀成本只会更高不会更低的 。

   自己磨刀是因为需要更精确的刃具,而不是为了节约成本,自己磨的刀成本是非常之高的,而且还很难达到G级精度的刀片指标,不过我想要几度几分的前角、后角都可以,特殊加工场合自己磨刀也是少不了的

引用 网友F:
 我们刀片价格是你的2倍了,韩国3禄的,我也认为贵了点

参数比你的高点.

切断刀也好,数控刀具,对机床刚度和震动提出的最苛刻的要求
否则是不能够用的,什么耐抗冲击的都会在激震和共振下碎刃,这个就是为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郑州环球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专业生产破碎机,棒磨制砂机
联系方式:
地 址:郑州市南阳路216号
电 话:86-371-67878896
传 真:86-371-67823216
E-mail:huanqiuzg@gmail.com

是不是广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普通车床也好,数控车床也好,都应该使用可转位的数控刀具,这话是我说的!就你以上说的那几点我是不认同的!

   在情况越恶劣之下,数控刀具比手磨刀具更耐用,也更抗冲击,也更可以抵抗激烈的震动。

...

咳咳,东莞这边情况有点不同,这里会磨刀的人并不多。刀片用得是最广的。

楼主:
你的看法又错了,全中国精密小零件的加工集中地几乎都在东莞了,而高精度的合金刀具生产基地也早东莞,而全国小零件最大的加工地是浙江,合金刀具的产量最大也在浙江,常州是中国数量最大的合金刀具加工产地,但品质最好的还在东莞地区,东莞的那些刀具厂是最知道怎么磨制最优秀刀具的,只要你给得起钱,那里都可以加工出任何你想要的合金刀具。

引用 网友E:

咳咳,东莞这边情况有点不同,这里会磨刀的人并不多。刀片用得是最广的。

楼主:
车削不锈钢干切削看见刀口在喷火花???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啊,不锈钢难车削是因为含有大量合金元素的缘故,奥氏体不锈钢的含碳量是很低的,几乎可以忽略,所以怎么车都应该不会看见刀口在冒火花,这也是不锈钢不能热处理的原因。

    冒火花是因为材料里面含有大量的碳,切削的高温将碳燃烧起来,只有含碳量达到千份之3的程度才可能会在车削加工中产生火花,不绣铁3CR13之类含碳量高的马氏体“不锈钢”才会在高速车削之中产生火花,

引用 网友E:

每种刀片一般都有对应的用途。

nx2525,钢,不锈钢,精加工。
另外,如果不开水切削不锈钢。。。。后果,呵呵。。。。。打开机床门就可以看到,刀口在喷火花。

vp15tf, 通用型。钢不锈钢都可以加工,但是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车削不锈钢干切削看见刀口在喷火花???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啊,不锈钢难车削是因为含有大量合金元素的缘故,奥氏体不锈钢的含碳量是很低的,几乎可以忽略,所以怎么车都应该不会看见刀口在冒火花,这也是不锈钢不能热 ...

我加工的材料是316。
我最后总结出一点规律来了。喷火是因为线速度太快的原因。转速低一点就好了。刀片就耐磨多了。不锈钢最难的地方在于其发热量大,散热性不好。其次就是韧性高,难断屑。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没发现这个问题,结果2天就花了我几十颗刀片去。

楼主:
316的含碳量是百份之0.02以下的,这个含炭量你都可以车到冒火花???我用理论想是不太可能的事,不过有机会我去试试,不过我现在基本很肯定你的材料肯定不是316!

引用 网友E:

我加工的材料是316。
我最后总结出一点规律来了。喷火是因为线速度太快的原因。转速低一点就好了。刀片就耐磨多了。不锈钢最难的地方在于其发热量大,散热性不好。其次就是韧性高,难断屑。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 ...

网友:
留个脚印,以后用得着.非常专业的讨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316的含碳量是百份之0.02以下的,这个含炭量你都可以车到冒火花???我用理论想是不太可能的事,不过有机会我去试试,不过我现在基本很肯定你的材料肯定不是316!

呵呵,不瞒你说,我这里基本就是做316L的。冒火花是因为发热量大,而不是碳化燃烧。316L的含碳量比316更少。
有空你车车不锈钢就知道了,对于不锈钢的刀片来说,最重要的是耐高温和积瘤。

网友H:
嘿嘿,好,这才是真正的拿数据说话啊!不过怎么不见那些用肯纳啊,山维克啥的出来说话捏

楼主:
316L我当然知道拉,昂贵到一百几十块一公斤的快削不锈钢,316L和316的含碳量是一样的,区别是添加六硫,使刚才脆性变大,使之容易切削.但这类物质在刚才之中是有害元素,所以添加时要添加得非常均匀,一但局部累积得大的话,就会出现局部物理性能急速恶化,所以添加有害成分均匀否就是快削钢的好与坏标准.

   还有高温会冒火花,你知道高温为什么会冒火花吗?就是因为将钢材里面的碳燃烧起来了,没有碳,你再高的温度能将钢材里面的什么元素燃烧起吗??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瞒你说,我这里基本就是做316L的。冒火花是因为发热量大,而不是碳化燃烧。316L的含碳量比316更少。
有空你车车不锈钢就知道了,对于不锈钢的刀片来说,最重要的是耐高温和积瘤。

楼主(2008-09-28):
肯纳啊,山特维克我也用过不少,只是没有大规模采用。存在既是合理的,在某一个领域,那些工厂几乎清一色都是肯纳啊山特维克的天下,但使用这些刀具的厂家所“需求”的东西大家都不是很理解,盲目崇拜!

引用 网友H:
嘿嘿,好,这才是真正的拿数据说话啊!不过怎么不见那些用肯纳啊,山维克啥的出来说话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316L我当然知道拉,昂贵到一百几十块一公斤的快削不锈钢,316L和316的含碳量是一样的,区别是添加六硫,使刚才脆性变大,使之容易切削.但这类物质在刚才之中是有害元素,所以添加时要添加得非常均匀,一但局部累积得大的话 ...

这个不清楚了,难道铸造厂用316冒充316L??改天去验验才行。

不知道哪里有测试的

网友I:
其实……普通车床也好,数控车床也好,都应该使用可转位的数控刀具,这话是我说的!就你以上说的那几点我是不认同的!

   在情况越恶劣之下,数控刀具比手磨刀具更耐用,也更抗冲击,也更可以抵抗激烈的震动。

论点1:

    现在的焊接式车刀用的刀粒,99.9%都是返工二手合金,刀片材质很差,能买到好的刀粒自己焊接的刀粒价钱也不便宜,例如株洲的。

论点2:你磨的刀可以把把几乎几乎角度、切削效率、寿命都基本一致吗?

   现在数控刀具未大面积在一般小作坊的数控机床上使用的最大困扰是不会用,而且价钱虚高,这是导致入门难的大问题。而且数控刀具价钱这样东西,到你真的见过底的时候,估计很多人都会吓一跳的,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价钱,以大家最常接触的WNMG080404的六边形三刃双面可用的刀片为例子,我买一片三菱这样的刀片连20块都不用,还是UE6010,6020合金材质贵的,如果是NX2525金属陶瓷材质还便宜三两块一片 平均一个刀头价格是3块钱左右,假如我用焊接车刀成本只会更高不会更低的 。

   自己磨刀是因为需要更精确的刃具,而不是为了节约成本,自己磨的刀成本是非常之高的,而且还很难达到G级精度的刀片指标,不过我想要几度几分的前角、后角都可以,特殊加工场合自己磨刀也是少不了的

说的好,我就是干普车的,用的就是三菱的刀具大部分是UE6020,6025,US735感觉非常好用比起国产徒层刀片要好上2`3倍不过比起手磨到他的切削速度要慢很多,而且对毛坯要求很高不太适合段续切削.

楼主:
切削速度没有手磨刀的高??开玩笑吧,一般钢件随便都能过200米的切削速度,在一般情况下普车加工东西除非外圆非常之大,一般连100米都难以达到。

引用 网友I:
其实……普通车床也好,数控车床也好,都应该使用可转位的数控刀具,这话是我说的!就你以上说的那几点我是不认同的!

   在情况越恶劣之下,数控刀具比手磨刀具更耐用,也更抗冲击,也更可以抵抗激烈的震动。

...

网友J:
追风大虾,车不锈钢的如果不加冷却的话新刀没问题,不过加工几个过后不管你用什么再好再贵的刀具效果都不好,甚至会冒火,至于冒火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是刀具问题,还是本身料子问题我就不是很好判断了,因为我对我车不锈钢的刀片也试用了不少,不过试下来车出来效果最好的,最耐用的也就那样,并不像追风想象中的那样的。

网友J:
追风大虾,我这虽说小,不过三菱的两款刀片我这用的也蛮多的,我想问下你买的什么价
TCMT110204  NX2525
CCMT060204  NX2525

楼主:
我什么时候说不加冷却了?????车不锈钢应该用切削油,而不是乳化液而已。

引用 网友J:
追风大虾,车不锈钢的如果不加冷却的话新刀没问题,不过加工几个过后不管你用什么再好再贵的刀具效果都不好,甚至会冒火,至于冒火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是刀具问题,还是本身料子问题我就不是很好判断了,因为我对我车 ...

楼主:
告诉你价格也没用,你肯定买不到的 CCMT060204 NX2525大概12块一片,TCMT估计一样价格的,现在已经涨价了很多,以前10.5一片,国庆过后三菱刀具又进一步提价了。

引用 网友J:
追风大虾,我这虽说小,不过三菱的两款刀片我这用的也蛮多的,我想问下你买的什么价
TCMT110204  NX2525
CCMT060204  NX2525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什么时候说不加冷却了?????车不锈钢应该用切削油,而不是乳化液而已。

切削油。。。。。一打开机床,像蒸汽一样挥发出来。非常难受。

还有,油基的散热远远比不上水基乳化液,为什么很多人说乳化液不行,就是因为没选对乳化液。车削不锈钢最重要的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没楼主研究的那么仔细过。。。

楼主:
为什么要散热??散热太好有什么坏处?知道为什么要水淬和油淬??加工不锈钢用水基切削液可不是好事,会产生严重加工硬化现象。

引用 网友E:

切削油。。。。。一打开机床,像蒸汽一样挥发出来。非常难受。

还有,油基的散热远远比不上水基乳化液,为什么很多人说乳化液不行,就是因为没选对乳化液。车削不锈钢最重要的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2009-01-02):
典型零件机械加工工艺-新手需要看看。很有帮助的,可是新手的权限不够啊.这几天也做课程设计,资料有限啊

网友K(2009-02-18):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散热??散热太好有什么坏处?知道为什么要水淬和油淬??加工不锈钢用水基切削液可不是好事,会产生严重加工硬化现象。

切削不锈钢用专业切削油对的,但不是所有乳化液都不好用。乳化液还是有一定的使用空间的。
一般大厂都希望用水基切削液,油基的贵,不环保,有火灾的危险。

楼主:
最好就是油雾冷却,可惜现在对于绝对大部分所有机械加工厂家来说都不可能实现。乳化液其实更污染环境

引用 网友K:

切削不锈钢用专业切削油对的,但不是所有乳化液都不好用。乳化液还是有一定的使用空间的。
一般大厂都希望用水基切削液,油基的贵,不环保,有火灾的危险。

网友L:
回复 楼主:

楼主\请教个问题
加工水泥厂粉碎用锤头,材料ZGMn18Cr2,铸造件,布氏硬度180左右,加工后形成硬化层,洛氏硬度30,相当于布氏硬度280左右,我用过YS8、YT726,效果不太好,在CW6163普通车床加工,加工两端面和内孔φ120毫米,您接触刀具多,能帮忙推荐一下国产刀具或其它刀具、好的加工方法,谢谢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我的经验告诉我……不知道的东西如果很必要知道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践,把你想象得到的方法都实验一遍,自然也有定论了。靠瞎猜也没什么用

引用 网友L:
楼主\请教个问题
加工水泥厂粉碎用锤头,材料ZGMn18Cr2,铸造件,布氏硬度180左右,加工后形成硬化层,洛氏硬度30,相当于布氏硬度280左右,我用过YS8、YT726,效果不太好,在CW6163普通车床加工,加工两端面和内孔φ120毫 ...

网友(2011-12-18):
好资料,现实版的经验

网友:
楼主好经验,收藏了,谢谢!

网友:
请问有性能接近的国产刀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洲名牌好刀山特维克,肯纳等我没怎么用过,基本上日本三菱、京瓷、韩国可乐而,常见和很不常见(带涂层的金属 ...
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用的高精度国产数控车床,加工直径50mm的45号钢,用2.0MM的切断刀切断,正常以120米的切削速度(恒定线速,最高4000转),进给0.15,单头起码加工五百件以上,因为我们是全自动连续加工,所以刀具的寿命估计是非常非常之保守的,在绝对安全的使用寿命里必须定时更换刀具,如果找个人看着切下去,加工个一千件都没问题。
请问国产数控车哪家的最好?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建议普车用数控刀具,我是搞修理带外加工的。就拿罗纹到来说吧,手工刃磨的和机夹刀没法比,今天又委托在浙江打工的朋友带了一把切断刀和一把内罗纹刀回来。现在对刀片的型号和相应的参数不了解,多是买的时候告诉店老板加工材质由他推荐的,还有就感觉太贵了,楼主买的好便宜啊,我今天买来的SU735都的25元一片啊,就连切槽刀就用两面也要25啊,外圆刀25还有八个面可以用呢?

网友:
经验之谈啊 受益匪浅............

网友:
刀片好坏还得放在机床上试一试才能知道

网友(2012-02-12):
很是受益非浅,学习楼主在工作中认真钻研的精神

网友(2012-05-07):
您好!我是在校学生,①正在做高速切削试验,用的刀片材质是三菱的VP15TF,铣削P20(HRC30)预硬模具钢,然后速度可能要到400m/min,不知道可否!②还有就是VP15TF材质的成分是不是就是TIALN,该刀片是否适合高速切削!③本人因为对市场接触不多,对刀具成分供应商也是不怎么懂,我想做PVDTiAlN涂层硬质合金刀具(或者TiN也行)高速切削实验,想请楼主对刀片材质帮忙推荐一二!万望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洲名牌好刀山特维克,肯纳等我没怎么用过,基本上日本三菱、京瓷、韩国可乐而,常见和很不常见(带涂层的金属 ...

楼主经验很丰富,支持楼主

网友:
我用数控刀片最困惑的是,机床性能,根本达不到推荐切削速度,
我用UC5115加工球墨铸铁,由于偏心配重的问题,最快线速度也就100米左右。
而此材质的推荐线速度127~300米.

网友(2013-01-16):
LZ贴的是理想工况,很多时候因为受机床夹具和工件大小以及机床最高转速限制,线速度达不到理想的那么高。比如说同样加工软钢,如果线速度只有三五十米,那么除了PVD,其他几种寿命都不会很好。所以选择涂层不光是要根据材质,还要根据实际工况所允许的线速度来选择。

网友(2013-06-11):
今天搜索最贵的刀具看到了这个帖子,真是好帖啊,现在做数控都要看刀具的推荐参数,我很保守都是用的推荐参数里最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瞒你说,我这里基本就是做316L的。冒火花是因为发热量大,而不是碳化燃烧。316L的含碳量比316更 ...

我们公司经常要加工316L不锈钢   都是些小零件 直径差不错6~30之间,试了不少刀片   总是不断削,请教下您用的什么刀片  转速  吃刀  进给多少  谢谢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铣床的 也详细说说啊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好东西,有心之人,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细心人呀~

网友:
我来挖坟!

网友(2013-08-23):
经验之谈让人对刀具的选择不是那么感觉枯燥了,谢谢。

网友:
今天把你的经验一条一条的复制下来,每天学习一下,与我们仓库里的那些贵重刀具也可以作一下对比了。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
看的真爽

网友:
留脚印,真正做到楼主这样细心研究的人实在不多,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