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教发那科和三菱系统的学校?

楼主(2008-06-17):
广州数控和北京数控在各大主要城市都有自设的培训学校,而似乎进口系统则没有,都靠厂家人员在厂培训,理论上的只能在那些什么“机电一体化”的学校教程里学习,进口系统就没有自己独立的教学部门吗?

谢谢!

网友:
好象没有,西门子有,但是培训费用惊人,发那科和三菱只有一些短期培训项目

网友:
我以后就计划要参加一些系统厂家的培训 那样才能成为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广州数控和北京数控在各大主要城市都有自设的培训学校,而似乎进口系统则没有,都靠厂家人员在厂培训,理论上的只能在那些什么“机电一体化”的学校教程里学习,进口系统就没有自己独立的教学部门吗?

谢谢!
进口系统的培训据我知道的他们只对他们配套的机床生产厂家的电器工程师进行培训,培训分集中培训和售后进厂技术支持,而应用则是机床厂家负责的,他们的集中培训很笼统,主要是新系统推出时才培训,实际就是介绍新功能,最好的学习机会是进厂技术支持时,对技术人员2次开发时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不知道楼主是需要哪类的培训

楼主:
机床厂家的人懂得也很少而已,以国产北京数控系统来说,基本上那体统上面的东西我懂得比机床厂家的工程师要多,尤其是实际应用上的.

   例如我的三菱E68系统车床,可以装六把外圆刀具,但一个零件上面我只需要用到三把刀具而已,我希望三把需要使用的外圆刀具全部装两套刀具上去,程序可以设定到当加工到1000件时,程序会自动使用另外3把刀具,实现无人职守自动换刀,一问那个工程师就挠头了.还有我的系统有每个轴的即时负载显示的,我问他怎么设定每个轴的最高负荷报警,并且将负载量尽量小的时候报警,避免撞机了设备也不会停止,他也不知道.

  反正机床厂的人不懂,看你是外行就直接说系统不支持这样的功能,看见你内行就才会说他也不懂

引用 网友A:
进口系统的培训据我知道的他们只对他们配套的机床生产厂家的电器工程师进行培训,培训分集中培训和售后进厂技术支持,而应用则是机床厂家负责的,他们的集中培训很笼统,主要是新系统推出时才培训,实际就是介绍新功能,最 ...

网友A:
厂家的调试人员只负责应用程序的培训,楼主所说的这些需要机床订购时对生产厂家提出,需要主管设计根据你的要求做相应的开发,数控系统就是一个开发平台,系统生产厂只保证他能实现很多功能,而机床生产厂家是根据客户要求开发其中的一部分功能,机床客户只是应用.这其中是不同的,比如说发那科0I系统是车铣系统,但是也可以用在磨床上,可一做成直切或斜切,所用的软件包也不同,同样两台不同的设备系统一样,但是PLC程序也是绝对不同的,机床参数也是不同的,但是加工编程方式基本是相同的,都基本是国际标准方式,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楼主:
我要的功能我从来都要自己慢慢研究,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基本的功能,不需要额外的提供,.好象以前我想机床自动循环加工5个或者10个工件就会停机,可机床厂的人只会用要么M30,要么M99,就是要么单件制造,要么不断无穷循环下去,后来我用M98调用子程序多少次的功能就实现了可以固定启动一次程序做多少个工件的功能.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调试人员只负责应用程序的培训,楼主所说的这些需要机床订购时对生产厂家提出,需要主管设计根据你的要求做相应的开发,数控系统就是一个开发平台,系统生产厂只保证他能实现很多功能,而机床生产厂家是根据客户要求 ...

网友B(2008-08-07):
对于楼主的遭遇表示遗憾。的确,大部分情况下,尤其是一些廉价机床,到用户现场去做调试或维修的人员的知识面不是很全。你可以找主管设计沟通,应该可以轻松解决问题。
至于培训,以我的经验,只要入了门,多看系统商提供的资料就好了,不单单是操作,编程,维修手册。还有其他的制造商手册。日系系统的手册一共也没多少本,比较好办。西门子就不好办了,有好几百M的资料,看的头大。书看多了以后,遇到问题就知道去那里找答案。
比如你说的哪个负载问题,不同系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就是同一系统也有不同的实现方法。首先查系统的功能说明书,看有无现成的功能,FANUC就有,超过设定值就退回,都在参数里设置。如果没有现成的功能,那看负载能不能读进PLC,如果能,就用PLC处理,超过了就激活回退程序,这得看PLC的相关手册。总之,办法很多。要是光看操作,编程,维修手册是没办法解决的。
说来说去,书是最好的老师,多看书错不了。

楼主:
机床负载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现在我搞不了的时如何在计数器到达一定的数字,系统会调用另外一把刀具按照程序路线继续切削,望指教!

引用 网友B:
对于楼主的遭遇表示遗憾。的确,大部分情况下,尤其是一些廉价机床,到用户现场去做调试或维修的人员的知识面不是很全。你可以找主管设计沟通,应该可以轻松解决问题。
至于培训,以我的经验,只要入了门,多看系统 ...

网友:
其实,系统有现成的功能可用。比如FANUC就有。看看资料吧。我没使用过这个功能,只能提供思路,具体还得你自己结合机床的系统和配置研究。这个功能还只是最基本的,有的可以实现下述情况:在加工中遇到刀具破损(当然也可以是刀具寿命到了,如果是以切削时间来判断的话),机床可以立即去换一把新刀,再回来从断点开始继续加工,有点像快车的断点续传,呵呵。看你的意思还没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吧。对于模具加工来讲,这个功能非常必要。你的要求只是干完一件活或者至少跑完一个切削循环吧?要是别的简易系统,也可以自己编程序来实现。不难的,但一定要全方位小心测试。晚上我给你写个框架以助你理解。

网友:
以FANUC的编程格式为例,在有2组,每组有两把刀的情况下的程序框架:
O0001;
N10  IF[#500 LE #510] GOTO40;  判断第一组的一号刀是否到寿命,最大寿命在#510里设,#500是寿命计数。
N20  IF[#501 LE #511] GOTO60;
N30  GOTO550;                        都到寿命跳到报警并清零。
N40  #520=#530;                      设为使用第一组的一号刀,#520是第一组的刀号变量,第一组的一号刀的刀号和刀补号在#530里设。
N50  GOTO70;                         结束第一组刀的设定。
N60  #520=#531;
N70  IF[#600 LE #610] GOTO100;
N80  IF[#601 LE #611] GOTO120;
N90  GOTO590;
N100 #620=#630;
N110 GOTO130;
N120 #620=#631;
N130                           从这个程序段开始是加工程序,调第一组刀时就写T#520,调第二组刀时就写T#620。
-
-
-
N500 IF[#520 EQ #530] THEN #500=#500+1;把使用的那把刀寿命计一次数。
N510 IF[#520 EQ #531] THEN #501=#501+1;
N520 IF[#620 EQ #630] THEN #600=#600+1;
N530 IF[#620 EQ #631] THEN #601=#601+1;
N540 GOTO620;                 跳到程序结束。
N550 M90;                          自己定义的报警,需要改PLC:更换第一组刀具。(或者不要报警,也不自动清零,手动清零)
N560 #500=0;                     清零刀具寿命计数。
N570 #501=0;
N580 GOTO620;
N590 M91;                          自己定义的报警,需要改PLC:更换第二组刀具。
N600 #600=0;
N610 #601=0;
N620 M02;                          程序结束。

网友:
好好看看E68的操作编程手册,宏程序那一块,用好了非常灵活的。
玩数控就得玩宏。
没看过E68的手册,我想应该现成功能的,你仔细找找。

网友:
事情就是有那么巧!三菱刚送来全套手册。
在编程手册上写得很清楚,关于刀具寿命管理的内容。
你要是没有这本手册,我可以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