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找到这种间距的组合攻丝设备?

楼主(2008-06-17):
一个零件上有4个M3的螺纹孔中心距为18mm和25mm想一次加工这4个孔,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这种间距的组合攻丝设备?

谢谢!

网友:
多头钻+多头攻,或钻攻加工中心。

网友:
如果是产量大的,用专机我看行

网友:
可以考虑自己设计简易机构完成

用组合夹具或者自己设计的简易组合机构,完成这个操作应该不是很困难。
这个不是标准的东西,如果精度要求较高的话可以请人设计和跟厂家定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零件上有4个M3的螺纹孔中心距为18mm和25mm想一次加工这4个孔,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这种间距的组合攻丝设备?

谢谢!

各位大侠注意:
螺纹孔中心距为18mm和25mm。
如果用台钻一次性加工,有点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间距太小才不好找,而且公差是±0.05,

网友:
呵呵,欲速则不达啊 按部就班吧.

网友:
多头攻丝机,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
我公司就有啊,钻孔和攻压都是自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告诉我相关网址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网络有问题,可以的话告诉我你的邮箱

网友:
分机换806了,呵呵

网友:
我在展销会上看到这样的设备。我现在也在代理一种攻丝的同时带检测功能的设备。不过是单一的。主要是防止丝锥断在孔里!

网友:
M3的孔这个间距多轴器有现成的,
楼主可以联系多轴器生产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找到了,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是什么设备?可否告知。谢谢!

网友:
我以前想搞类一个此类多轴器,
但因为间距太小,仅直径8.4,
孔直径为1.9再铰到2,
太难了!
在寻找的过程中找到不少间距12以上多轴器,
网上很多的,
至少西湖台钻就有

网友:
这种设备在机械展上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U形方形多轴器

网友(2015-12-18):
多轴器也要慎用,工况不好的情况下很容易断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