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热处理,抗拉强度≥790MPa、屈服强度≥517MPa,采用调质处理,能达这个性能么?

楼主(2008-06-17):
请问45#
力学性能抗拉强度≥790MPa、屈服强度≥517MPa,采用调质处理,能达这个性能么?硬度能达到多大?

网友:
材料多大?
如果够大,不处理就可以。

楼主:
材料为棒料,直径36

网友:
调质后
σ0.2,≥490MPa,σb,≥835MPa,δ5,10%,ψ,≥40%,Aku,≥35%
经热处理淬火(850度)回火(550度)后,机械性能抗拉强度 686MPa;屈服点 490MPa;延伸率 15%;断面收缩率 45%;冲击韧性735J/cm2。试样尺寸为 50 mm.

网友(2009-04-27):
8.8级螺栓可用45#钢制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