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区大量建筑垃圾回收处理,需要成套设备---讨论

楼主(2008-06-17):
据说建筑垃圾回收处理再利用在国外已经成熟,但在中国还不是很好,一般是手工做,驴车拉。

水泥、砖瓦、石头、钢筋、玻璃,等等,需要分类,粉碎,回收,再进入制造。这个设备应该不是很简单。

这次地震灾区倒塌那么多房屋,建筑垃圾的数量可想而知。

这个成套设备国内哪家有做?哪位高手知道,可否详细介绍一下这种设备。
谢谢!

网友:
建筑垃圾处理设备

反击式(impact)履带移动式破碎机(站) 碎石王

履带式自行破碎机是一种高效率的破碎设备,采用自行驱动方式,技术先进,功能齐全。在任何地形条件下,此设备均可达到工作场地的任意位置。这样可以减少对物料的处理操作,并且方便全部辅助机械设备的协调。 通过无线遥控操纵,可以非常容易地把破碎机开到拖车上,并将其运送至作业地点。因为无须装配时间,所以设备一到作业场地即可立即投入工作。反击式破碎机破碎比大,其优化设计可满足破碎机最需要的技术特点,生产率高,成品料粒度均匀一致。破碎舱为液压开启式,可以方便地触及到其中的工作部件及可互换内衬

用途: 岩石、矿石、块状的道路旧沥青混凝土、拆除建筑的水泥混凝土等物料的破碎
随机附带动力组-最优化设计
可以爬坡作业,满足矿山,水电站,煤矿等工程破碎要求
环保概念
破碎器内的噪音消声器
最佳的噪音吸收系统,设备紧凑灵活,更能满足城区间建筑垃圾破碎作业
有效的除尘系统
适宜的柴油机噪音排污状况
释放系统可以远程控制液压排除破碎机内的障碍

预筛分装置大大提高破碎效率

RM80

RM100

最大产能

160吨/小时

200吨/小时

最大进料长

700mm

800mm

进料口尺寸

860X600mm

950X700mm

破碎机组

反击式破碎(2个或4个破碎锤)

锤使用特制材料,使用寿命长

反击式破碎(2个或4个破碎锤)

锤使用特制材料,使用寿命长

动力单元

Deutz柴油机,122Kw,水冷,尾气排放符合欧洲标准

JOHN DEERE 柴油机,181Kw 水冷

尾气排放符合欧洲标准

设备总重

约23吨

约28吨

操作方式

机载控制装置,无线遥控,有线遥控,任意选择

机载控制装置,无线遥控,有线遥控,任意选择

最大运输尺寸

长8200mm;宽2460mm;高2950mm,可使用无限遥控自行上下平板车上,运输方便

长9500mm;宽2450mm;高3040mm

可使用无限遥控自行上下平板车上,运输方便

油耗

15-20L/H

20-22L/H

喂料

装载机或其他喂料设备

装载机或其他喂料设备

噪音

距离设备20m声压72dB

距离设备20m声压76dB

样机图

网友:
咱社区就是“卧虎藏龙”!

网友(2008-12-11):
建筑垃圾处理设备的最佳选择—移动式破碎站 (移动破碎站)

一帆公司生产的移动式破碎站可以让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建筑垃圾大多为固体废弃物,一般是在建设过程中或旧建筑物维修、拆除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结构类型的建筑所产生的垃圾各种成分的含量虽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组成是一致的,主要由土、渣土、散落的砂浆和混凝土、剔凿产生的砖石和混凝土碎块、打桩截下的钢筋混凝土桩头、金属、竹木材、装饰装修产生的废料、各种包装材料和其它废弃物等组成,其中,利用废弃建筑混凝土和废弃砖石生产粗细骨料,可用于生产相应强度等级的混凝土、砂浆或制备诸如砌块、墙板、地砖等建材制品;利用废砖瓦生产骨料,可用于生产再生砖、砌块、墙板、地砖等建材制品,具有实现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节约天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优势,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由于建筑垃圾堆放比较集中,场地比较有限,而且交通不是很方便,建议选用移动破碎站。首先该设备为移动破碎筛分联合体,对各种大型大块物料进行多级破碎。另外移动破碎站设备占地面积小,设备灵活、方便,机动性强,可节省大量基建及迁址费用;能够对物料进行现场破碎而不必将物料运离现场再破碎,并可随原料开采面的推进而移动,从而大量降低了物料的运输费用。移动破碎站配置灵活,可以根据实际现场设计改型或特殊性移动破碎站,非常适合建筑垃圾破碎。
  一帆生产的移动式破碎站具有灵活方便,机动性强,可节省大量基建及迁址费用等优点,能够对物料进行现场破碎,并可随原料开采面的推进而移动,从而大量降低了物料的运输费用。一帆公司专业生产破碎、筛分、输送等岩石破碎和矿物处理设备,在公司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组合推出了全新的两个大系列及其叁个小系列的移动式破碎筛分设备,其中Mobile系列为履带式破碎站,Portable系列为轮胎式破碎站,每个大系列里又分粗及中细及其筛分三个系列的移动式破碎站,可充分适应移动破碎筛分的各种情况,真正为客户创造出更多新的商业机遇和降低生产成本。
破碎机网: http://www.yifanchina.cn
移动式破碎站网:http://www.portablecrusher.cn
破碎机网:http://www.yfma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