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气缸垫使用寿命的 方法

楼主(2008-06-17):
延长气缸垫使用寿命的方法
1、
正确安装气缸套。气缸套压入座孔后,气缸套上平面应高出气缸体上平面0.030.1MM,相邻两个缸套上平面高出气缸体 的距离差值应在0.05MM以内,否则气缸垫不仅不起密封作用,而且还会被气缸内的气体冲破。
2、
在安装气缸垫钱可一定要把缸盖和缸体结合表面黏合物,积碳等赃物清理干净,可在结合部位涂上一层薄而均匀的粘合剂,增强牢固性。气缸垫不能装反,对铸铁缸盖来说,应把气缸垫的卷边朝上,对铝合金气缸盖来说,则应将缸垫的卷边朝下。
3、
正确固定缸盖。安装气缸盖时,抬平气缸盖轻轻放在气缸垫上,否则容易损坏气缸垫。在拧紧恰缸盖螺栓时,须使用扭力扳手,从中间向四周,对称,分多次均匀地拧紧,达到该车规定的扭力值。一定要保证螺栓的清洁,防止杂物调入螺孔内,一旦杂物掉进螺孔,必须设法取出(可采用磁杆吸出,或采用润滑脂粘出),否则螺杆因杂物的阻挡拧不进去,造成气缸盖压不紧,气缸垫就容易被冲坏。同时,还要检查以下螺栓拉长变形情况,如螺栓长度超过标准值,应报废购买标准件。
对新车发动机或大修后的发动机,在试车运转正常后,在检查拧紧一次气缸盖的固定螺栓,对铸铁气缸盖应在热机熄灭后进行,铝合金缸盖则应在玲却状态下进行。

网友(2009-05-02):
说得好,汽缸垫损坏还有一个原因是发动机过热。

网友(2010-07-22):
说得好,汽缸垫损坏还有一个原因是发动机过热

网友:
不错的,按规范操作出了问题就是质量问题。
一个保养周期之内不冲床就好。
私车主必须要注意防冻液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