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K指数到底是越大要求越高,还是越低要求越高?

楼主(2008-06-17):
大家说说CPK指数到底是越大要求越高,还是越低要求越高?比方说CPK1.67和CPK1.33那个对零件的一致性要求更高?   和公司里的一位仁兄争论了半天,他非说越高要求越低...........无语了!

网友:
合理就行,那是一个制程能力的指标
如果太高,表明制程能力浪费,杀鸡用牛刀
如果太低,说明制程能力不足,需要改善
我记得是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值的,具体忘记了
如果是专业搞QC的,应该知道的更清楚。

楼主:
斑竹说的我也知道,我现在想确认的就是我说的问题,因为我好象被公司里的那位仁兄弄糊涂了

网友:
<1.33工件不合格
1.33<cpk<1.67需要抽检工件
1.67<cpk免检工件

楼主:
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那个猪就是不承认我是对的,气死我了.他说的正好相反 真是秀才遇到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这样的,不过在中国这种情况太难实现,即使是抽检也是要建立在工厂员工在生产时的认真全检的基础上,否则就是空谈,我们去一个工厂验货时,100件抽检20件全合格,可是当又检验1件后发现这件不合格,工厂重检后发现100件有80件不合格,只有我们抽检的20件合格!我们真是后怕啊!!

确切的说,这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大家各个工序的紧密协作和配合,领导的积极引导和监督,员工的很强的责任心,否则就是空谈!

网友(点评):
你的取样有问题肯定的。

网友:
1   如果人员能力可以满足各岗位技能要求,那么在一个工作有序的单位,这是可行的。他需要一定前提保障的
2   这个东西在一般的公司就是垃圾一个,没有用,你有能力,转一圈看看操作者的能力,什么都知道了。
3   我不会用这个东西,想学又懒得去看,找个得力属下去做交差就得了,说开了,我就是质量工程的白痴。

楼主:
哈哈,楼上的过谦了

网友(2008-07-22):
同意2楼的说法。
对同一种加工而言,零件CPK值越大说明过程能力越强,对过程的要求越高。
不同的加工零件不能比较,因为基本尺寸和公差不一样。如果有兴趣,可以用不等式证明一下。这样最有说服力。

网友(2008-10-19):
A++>1.67过剩
1.33<A+<1.67很好
1<A<1.33严格关注
0.5<B<1待提高
C<0.5禁止

网友:
CPK指数是制造过程能力的一个衡量指标,过高回增加成本,不符合制造经济学的 要求,过低表明过程能力差没有能力加工。最好的产品是能满足客户最低要求的产品。CPK是考虑CP经过偏1.5个标准差得到的 结果。CP等于公差带与6个标准差的比值。

网友(2008-11-22):
cpk  ppk的区别,谢谢老师们

网友:
不是由标准么

网友:
对于SPC来说,在中国的企业有几家能够做到的?我以前做在一家外资企业里面做QC的时候,他们也要求做SPC,但是用光学三维投影仪(OGP)测量的数据直接导入SPC系统里面,出来的曲线图大部分是NG的,但是尺寸都是合格的,我们都很郁闷!由于不是很专业,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去分析。后来我们干脆不用直接导入,手工输入,出来结果都是绿色的 当然输入的数据都是假的, 但是都是范围内的数据! 没有办法,客户要看,我们就把他们给忽悠了 不过有些不经过“加工”的CPK值能够达到10以上!!这些产品我们直接就去盖合格章了!啪!啪!啪!真爽!!:lol
SPC这些东西,小日本做得比较好!

网友:
一般新设备大都要求CPK大于1.67,至少不能低于1.33。
尺寸合格只是CPK的基本条件,首先公差压缩得很厉害,还必须在中差附近逛荡才行,属于一票否决。一般情况下,CP值很好而CPK不好,那肯定是没控制在中差。把公式看明白就清楚了。

网友:
而且,CPK必须是连续控制,不能用抽样的办法。
我们验收都是调整好机床后,连续加工,然后算CPK,中间不能做调整,更不允许剔除NG工件。

网友:
CPk数值越大,说明制程能力越充足,出现不良的可能性也越少,
反之则出现的可能性会增大,
一般来说,不同的行业,对CPK的要求各不尽相同.
要根据各自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不然的话,
对公司不会有好处,倒还会增加公司的成本.,

网友:
几个仁兄说的非常好  我就不罗嗦了

网友(2009-01-19):
机加工企业怎么做这个的哦?

   呵呵,现在我是无法将这个数据算到很高的值了!变差太多啊,

网友:
质量是有成本的,所以不能片面的追求CPK高,关键是满足客户需求,客户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