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的CW6180车床车大模数蜗杆讨论,欢迎拍砖!

楼主(2008-06-17):
手头有一批大模数蜗杆需要加工,考虑到CW6180机床功率大,想在该机床上粗车蜗杆螺纹。

该机床丝杠为标准螺距12mm,将机床扳手拌到公制螺纹(mm),为了提高粗车精度便于以后磨削,将进给箱手把调至螺距12mm位置,此时进给箱传动比I=1,挂轮为57-63-57(1:1),挂轮模数为2.75,并由此计算出挂轮叠加距离为330mm。

我要加工模数13的米制梯形蜗杆,则理论传动比应为13*3.14159265/12=3.4033920375。因为传动比过大,所以将扩大螺距手柄放在16/1位置上,则新传动比为3.4033920375/16=0.21271200234。由此选用挂轮如下Z1-34,Z2-74,Z3-50,Z4-108,挂轮传动比为0.21271271271,可以满足蜗杆精度。计算选用的挂轮分度圆分别为93.5,203.5,137.5,297,挂轮叠加距离为(93.5+203.5+137.5+297)/2=365.75mm,稍大于330mm,可以通过中间轴调节搭配。

不知道这样计算是否正确,欢迎各位大虾拍砖!

网友:
对不起

帮不了你。
毕业都三年了。如果是前两年总还记得一点。现在关于齿数模数的记忆都让酒精给杀光了。

楼主:
LS的学费都白交咯,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A:
我记得锘牌上有模数螺纹的数据啊,你在看看,上面齿轮手柄什么的,都有显示的啊。

网友:
计算上没有什麽不对,只是稍微绕了一点圈子。
实际上这个问题换个角度也许更容易理解一些。
车床丝杆实际螺距为12毫米,扩大倍数16,则计算螺距为12*16=192。
工件模数13,则其螺距为3.14159265*13=40.84070455。
主轴到丝杆的减速比为40.84070455/192=0.212712。
然后凑出配换齿轮。
这样计算应该更简单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锘牌上有模数螺纹的数据啊,你在看看,上面齿轮手柄什么的,都有显示的啊。

那就请仔细再看一看,铭牌上的最大模数是否到13。

楼主:
谢谢6楼的兄弟!

网友(2012-10-29):
害怕伏枥 太厉害了,连我什么都不懂的都可以看清楚

网友:
该学习一下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